求助大神,能否教个换遥控码方法?

楼主(2023-03-09):
       我有个MR820-LK,刷机后,其它都好用,就是遥控不能用, 我用原来遥控码代替你固件里的遥控码,再从新刷机也没用,不过我是没用工具,只是固件里的KEY.XML文件删除,后再增加压缩 我原来的遥控码到固件包里,再刷机,是否不能这样修改,是否固件要用工具解开,再封包。(工具要买的对吗?)

我只是来学习,分享。你们没有义务教我。

网友A:
其实有一种万能遥控器可用,它是自带USB的红外接收头,可用于盒子和电视,几块钱包邮。外观和蓝牙语音遥控器相同。

网友:
这个不懂,帮不上你

网友B:
用飞鼠标吧,带红外学习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一种万能遥控器可用,它是自带USB的红外接收头,可用于盒子和电视,几块钱包邮。外观和蓝牙语音遥控 ...

用了多款,都没用,只能技术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飞鼠标吧,带红外学习那种

鼠标只能用左键,右键没反应,只能技术改

网友C:
你用原来的key文件替换刷机包里面的重新刷机后确认刷机成功了吗?如果刷机成功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D:
这是别的盒子的遥控码适配教程,看能用不

网友C:
除了key.xml,还有keylayout里面的文件也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key.xml,还有keylayout里面的文件也要换

这就是要学的知识,虽这合子是几年前也不值钱,多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原来的key文件替换刷机包里面的重新刷机后确认刷机成功了吗?如果刷机成功应该就能用了 ...

刷机是成功的,还是没用。查看多主论坛后,我的方法是错的,是要先解包,替换,再封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别的盒子的遥控码适配教程,看能用不

谢谢你的帮助。让我再去试试

楼主:
已解决,会不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会不难

我有个陕西移动版HM201 和新疆电信的天邑TY1208-Z,刷机后都是想替换遥控码,但这两个刷完机后都是没有root过的,SYSTEM文件只有读权限无法替代成功,用盒子助手替换发现新的遥控文件只能到本地存储里到不了ETC文件夹里,用adb也无法打开system文件的读写权限,不知道是哪里搞错了还是咋的一直修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陕西移动版HM201 和新疆电信的天邑TY1208-Z,刷机后都是想替换遥控码,但这两个刷完机后都是没有roo ...

首先你要有替换遥控码的文件,再就是你现在刷的固件,用工具解包,解包后替换,再封包。(不同盒子工具不同,我都自己有空网上找的)再刷机,重起。就可以用了
你用盒子助手替换都必须要打开ADB的,才能连上。
打开system文件的读写权限,我是用TTL线,用命令打开的,但我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你要有替换遥控码的文件,再就是你现在刷的固件,用工具解包,解包后替换,再封包。(不同盒子工具不 ...

adb有打开的,也显示已root,但也只是限于adb root ,用adb开启system文件读写权限貌似打不开,进ES文件管理器后一直提示的没有root,我记得最早的时候ty1208z貌似有替换成功过,但后来咋样也不行了,替换的遥控码只能到本地存储到不了ETC文件夹里去。

网友F:
如果开心盒子助手能连上,并能解锁system分区,用多遥控适配的key.xml替换掉原文件,重启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开心盒子助手能连上,并能解锁system分区,用多遥控适配的key.xml替换掉原文件,重启就行。 ...

都是晶晨905的芯片,有通用遥控码但始终替换不了,替换进去的遥控码只能到本地存储到不了ETC文件夹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开心盒子助手能连上,并能解锁system分区,用多遥控适配的key.xml替换掉原文件,重启就行。 ...

连接开心盒子助手

解锁system

adb替换遥控码,也不知替换成功没。反正输入REBOOT重启后用对应遥控器测试还是不行,感觉还是没替换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晶晨905的芯片,有通用遥控码但始终替换不了,替换进去的遥控码只能到本地存储到不了ETC文件夹里。 ...

难怪不成功,key.xml是海思机芯的遥控码替换方法,晶晨机芯好像是remote.conf。奇怪!记得这型号是海思mv310机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