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给玻璃开孔的电动工具?

楼主(2023-03-09):
最近要做点东西,发现能给玻璃开孔的工具不多,钢化玻璃只有激光切割一条路。明显在家里是干不了。有没有人知道在家能用工具,切割和开孔,玻璃用

网友:
某宝搜玻璃开孔器,什么都有了。
切割的只有玻璃刀了。

网友:
全钢化玻璃不能开孔,半钢化有一定概率会爆裂,普通玻璃开孔就买玻璃开孔器呗,开多大就买多大的,超过10公分就要用手动金刚石开孔器了!

网友:
能给普通玻璃开孔的工具不少,但基本都不能用在钢化玻璃上,有些钢化玻璃只要表面稍有损伤自己就炸了。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用氢氟酸滴在钢化玻璃上一会玻璃又炸了

网友A:
我买了一个这种开孔器,装上电钻就可以用,可以给玻璃,磁砖等开孔。我用来给卫生间上的玻璃开孔装排风扇的。用12V的充电电钻钻了一个小时。才慢慢钻出孔。只能慢慢钻,快了我怕玻璃爆。。可能用插电电钻的话,转速快,时间可能不用那么久。。钢化玻璃就不知道能不能钻了。。

网友:
普通玻璃很容易,
钢化玻璃,还是放弃吧。硬干就只能看脸了

网友:
全钢化玻璃要是开孔成功,那不是解决了世界性难题啊。

网友:
钢化玻璃破坏后基本碎裂,普通玻璃可以用开孔器

网友:
普通玻璃可以用开孔器开孔钢化玻璃不能开孔

网友:
钢化玻璃不能开孔,试都别试…

网友:
平民来说钢化玻璃肯定不能开孔..真的想都别想了

楼主:
有没有加胶玻璃,不钢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加胶玻璃,不钢化的

夹胶玻璃呀,可以要求玻璃厂不钢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加胶玻璃,不钢化的

肯定有。例如防弹玻璃,就是中间加料的。就是贵。

网友(2023-04-18):
钢化玻璃碎的几率大

网友(2023-10-13):
钢化玻璃内部是有应力的,开孔必然导致应力变化,爆裂是必然的。

网友:
钢化玻璃是不能再打孔的,普通玻璃开孔就是电钻加前面的批头是圆孔状的

网友(2024-04-07):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这种开孔器,装上电钻就可以用,可以给玻璃,磁砖等开孔。我用来给卫生间上的玻璃开孔装排风扇的 ...

用这种开孔器玻璃或者瓷砖开孔,要加水啊,很快就开好了

网友:
玻璃开孔器、玻璃钻头

网友:
金刚砂开孔器可以给普通玻璃开孔,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