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温控开关

楼主(2023-03-09):
燃气热水器的温控开关,换新以后把旧的拆解看看里面的结构

网友:
核心就是那双金属片

网友:
这种温控开关好多地方都用……

网友A:
感觉这种触点在大电流情况下容易出问题。

网友:
核心就是那个锅仔片,那是双金属的

网友:
和烧水壶里面的断电开关很像

网友B:
用镊子夹住那个双金属锅仔片在火上烧一下然后丢在桌子上,过一会就会自己跳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夹住那个双金属锅仔片在火上烧一下然后丢在桌子上,过一会就会自己跳起来 ...

会玩

网友:
使用签到红包可购买一个包邮

网友:
和电热水壶的自动开关是一样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触点在大电流情况下容易出问题。

这个触点过5A的电流应该没问题

楼主:
在网上查不到这个温控开关的参数,只能大概的估计控温点在50度,看触点的大小过5A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双金属片结构,简单实用

网友:
我见过一种用蜡的,融化了把开关顶开

网友:
大电流触点极易烧坏,多几个备用

网友C:
燃气热水器用它干嘛

网友:
这就是双金属片高级用法。哈哈。

网友:
和电热水壶中的差不多,双金属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燃气热水器用它干嘛

防干烧。

网友:
这种温控开关好多地方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