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h61m_e支持无线网卡吗?

楼主(2023-03-09):
华硕h61m_e支持英特尔7265ac无线网卡吗?

网友A:
H61一般配WIN7,,,你这卡一般是WIN10的驱动吧

网友B:
无线网卡是PCI-E 1X接口的吧?
主板有多余的PCI-E 1X插槽吧?
你打算装什么操作系统?有对应的网卡驱动吗?
想明白以上三点,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61一般配WIN7,,,你这卡一般是WIN10的驱动吧

驱动是win7的,不知道主板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是PCI-E 1X接口的吧?
主板有多余的PCI-E 1X插槽吧?
你打算装什么操作系统?有对应的网卡驱动吗? ...

不知道主板支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主板支持吗?

你认真思考过我的三个问题吗?是否有明确答案?
另外,你真的知道主板的作用?知道它在整台主机中扮演的角色吗?

配件接口都是统一标准的,国际通用。除了某些品牌机、服务器,一般不会搞什么特殊,只适合某一品牌、某一型号的产品。

网友C:
只要你找到合适的转接卡,任何平台都能插这个网卡,放心上吧,WIFI的加密技术操作系统的补丁有集成

然后其实有能力插有线网卡的时候不建议使用无线,干扰和认证问题很CAODA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找到合适的转接卡,任何平台都能插这个网卡,放心上吧,WIFI的加密技术操作系统的补丁有集成

然后其 ...

说不定他刚搬到一个新办公室,不能重新装修,没有预埋的线路,拉明线又麻烦又不好看。
不过,拉明线确实是最便宜、最稳定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他刚搬到一个新办公室,不能重新装修,没有预埋的线路,拉明线又麻烦又不好看。
不过,拉明线确实是 ...

还得看楼主啥环境,用这种古老配件的大概率是在家里玩,但是上AC网卡确实是浪费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认真思考过我的三个问题吗?是否有明确答案?
另外,你真的知道主板的作用?知道它在整台主机中扮演的角 ...

不知道,你给我普及普及呗

网友:
都可以用,只要有转接卡

网友:
放心,支持的,插上后装驱动就行

网友:
有驱动就行。

网友:
只要能插得上,基本都能支持,除非太老硬件,找不到驱动

网友:
首先看接口是不是一致的,再看有没有对应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