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SM1153的板子有办法备份固件吗?

楼主(2023-03-09):
ASM1153的板子可以备份原来的固件吗?就是希捷拆机盒子,想把原厂的固件备份下来

网友:
要不然直接用编程器整个读出来吧,最省事的了

网友:
理论上支持升级的一般不会做熔断处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加密端口不让访问。

网友:
土豪金 编程器

网友:
除了用编程器读取eeprom,我没想到其它方法

网友:
编程器,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网友:
asm_fw_reader,在论坛里搜这个软件吧,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