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桌面手电-夜间背景光--充电宝供电

楼主(2023-03-09):
晚上看网页、看视频的时候,不喜欢开吸顶灯,喜欢开个微黄的背景灯,既看得清键盘,又不会太亮,很舒适。以前都是用18650手电筒,倒立直射天花板,泛光照明。不过续航还是不顶用,几个小时就要换电池,几个手电轮番用。

今天翻出了几个手电零件,做了个桌面手电,外置5V供电,充电宝、充电头都可以。

灯珠用的是极便宜的欧司朗3W黄光,也是有年头的东西了,配套的透镜头。电源接口用的是废板上拆的DC5.5。

电路费了一番周折,手电电路通常是3V-4.5V供电,5V进去可能会烧,要么中间加一个降压模块,比较麻烦。
最后找出了一款三锂3V-12V宽压供电的AX2002电路,1A电流输出。

成品手掌大小,灯珠基板涂抹硅脂,电路用导热双面胶固定。1A电流还是很亮的,稍微有些温热,散热良好。

缺点是灯罩白色有些漏光,回头找个黑色胶布贴上就好。

网友A:
整这么复杂……不是有USB小夜灯嘛。。。

网友:
我是来看罗马仕30000的充电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这么复杂……不是有USB小夜灯嘛。。。

亮度不够,要18650手电的那种亮度,朝天花板打。一般锂电小直7135x3=1A的电流。

网友:
另类思路,不过也不错啊

网友B:
直接给18650手电焊两根线不就行了吗?我是用筒灯照顶用的…感觉看键盘还是不怎么好用…台式机的位置比较大屏幕上方接了个3w的酷毙灯感觉还可以…笔记本的就不怎么好操作了…

网友C:
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电池电压先升压后降压,中间损耗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电池电压先升压后降压,中间损耗有点大

优点是亮度不变,续航几乎无限,可以直接插充电头,我充电宝太多,拿来耗电玩儿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18650手电焊两根线不就行了吗?我是用筒灯照顶用的…感觉看键盘还是不怎么好用…台式机的位置比较大 ...

不舍得搞手电啊,闲置的欧司朗灯珠不少,就直接用了。

背景光很难做的舒服,我也试过台灯、壁灯,最后还是觉得打天花板散射光最舒服。屏幕周边不要存在光源,不然眼睛难受,光线最好从侧后方、背后来,天花板上散射。

网友:
几块钱买个头灯就行!

网友:
暖黄光源个人也蛮喜欢的。我是这样的—触控USB键盘灯搭配金属软管(桌面插排充电器一插随意弯折调节很方便的说)亮度可以触控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舍得搞手电啊,闲置的欧司朗灯珠不少,就直接用了。

背景光很难做的舒服,我也试过台灯、壁灯,最后还 ...

我也觉得很不好弄,有个屏幕灯倒是挺不错的,就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
我这有个同事买了个屏幕灯,那价格实在是有点不太美丽。

网友:
有些复杂,感觉还是台灯方便

网友:
太亮,晚上睡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