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暴力拆解:价值25¥的快充数据线

楼主(2023-03-09):
早期抽奖抽的类似下图的数据线,当时售价说是25元;今天翻出来发现不能使用;只能拆开看看了。
暴力拆开后如图所示:外包装就是塑料包裹,里面有四根线,两头端子使用塑料包材固定;

端子和线如下图:里面的线还包了一层简单的屏蔽层,不导电,不知道啥材质?
端子两边分别是USB和TYPE-C,正反面如图,四根线分别是VCC、GND、D+、D-;TYPE-C端子上有一个小的印制板,上面有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具体型号没拆,应该是滤波用的。

小结:
整体来看:做工还是很扎实的,里面的线也没有断路情况,但是不能充电,原因不详,应该是两边端子接触有问题。
以上就是拆解全过程,谢谢!

网友:
用料看着不错,不能充电可能是C口印制板上面的电阻和电容的问题。

网友:
拆都拆了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A:
拼多多2,3块钱,我买过好几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2,3块钱,我买过好几条了

现在拼夕夕两三块钱绝对买不到用料这么扎实的数据线。

网友:
测电阻看线是通的吗

网友:
应该是插头的问题。。

网友:
线够粗了,25肯定不值

楼主:
测过了,线是通的,感觉是两边金属壳内的线断掉了,不好拆。

楼主:
插上以后5V是有的,但是不能给设备充电,应该是TYPE-C金属端子里面坏了

网友:
质量算不错的,但这个价这个质量,不值

网友:
按理说这么粗的线不应该还没用就坏了,没道理啊。

网友:
一般都是插头坏了,里面接触点不好了,换了就好.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特别是里面的线还挺粗的。

网友:
这线也够粗的了,看质量算好的了~为啥不充电,测试找原因

网友:
不导电的屏蔽层?
这价格虚高了

网友:
算是好线啦!

网友:
线剪开看看是不是铝的,看着粗,不一定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