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些IT1167B主控板还有救活的意义吗?

楼主(2023-03-09):
早些年学做U盘是,搞的不能电脑识别的主控,基本全是1167B

还有一个可以识别的6221,,
前几天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把不能电脑识别的1167的上晶振换成现在还完好的6221上的晶振
换着简单,可是换完1167还是接电脑没反映,盘符没有,灯也不闪,
想着那那把晶振换回到6221上吧,
结果悲剧了,换回到6221上,6221接电脑也没反应了

所以来这里救助,是不是晶振被吹死了呀,
要不要搞几个新的,用低点的温度吹上去试一下,看能不能救活

网友:
这个板子我没买外壳,到手发现太长了没有一个壳子可以用,然后就裸奔了七八年了吧?

网友:
不孬,还有存货

网友:
我要了,我出2000家元,这一堆,包邮给我

网友:
东西是好,不过有点老了。印象里1167最多只支持到25nm的MLC吧。

网友:
修修   老当益壮

网友A:
数码之家的板子?
那必须留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之家的板子?
那必须留着啊

已经搞了几片1167主控芯片,和十个晶振,准备先重焊现在的主控,不行的话,换新主控上去

网友:
脚没短路?我看针脚很糟糕,有些脚好像还连起来了
先确认下有没短路

网友:
这个1167B的晶振很容易坏,4脚的有方向,只有2脚有效,你确定方向对了?也可以买一些2脚圆柱形的焊上去。U盘其实最容易修,只要主控没坏,其他的元件替换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