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手工搓一块全盘模拟SLC的2259XT+英特尔N18 全盘不掉速

楼主(2023-03-09):
这两天在家收拾杂物,发现手头居然还有十来颗英特尔的N18 01T QLC颗粒。
这个颗粒,一句话概括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要速度没速度,要寿命没寿命。
一直听各路大佬在讨论可以把N18开成全盘模拟SLC,可以全盘不掉速,但只有1/4容量。
今天我也来凑个热闹,翻出了一块8贴的2258XT的板子,把主控换成59XT,开整。

焊接过程略。。。
电路没改动,59XT对于N18,本来就有1V8和1V2两种电压的固件。

进入正题:
2259XT+N18,要全盘模拟SLC的话,在软件方面,还需要对原版固件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动,
要打开客制化SLC模式,还要把固件进行一些整理。
AV大神@Avidia,曾经在某个帖子里提到过整理方法,如果是经常爬贴的朋友应该是看到过的。
我这里再整理一下。

打开固件包,按照路径找到Setting.set文件并打开

在Setting.set文件中做两处修改:
1.在[FUNCTION]下,把ENFWTAG项数值改为0
2.在[OPTION]下,添加EnSLCMode=1。
保存关闭。

到这里,其实在软件设置里就已经有客制化SLC模式的选项了,但这还不够。

下面对固件还要进行一些调整。
按照颗粒制程,进入到文件夹,因为我这里是N18的颗粒,所以打开的是IMN18文件夹。

将里面的所有文件全选然后复制到以下路径文件夹下

然后,再把00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同一路径文件夹下

至此,固件修改和调整就结束了,下面开卡。
短接识别,

进入开卡设置页面。识别颗粒,勾选客制化SLC,其他设置我都全默认,开卡。

容量自动开成240G。

赶紧进入到测试跑圈环节。

确实是全盘不掉速。240G,给二奶机做个系统盘还是妥妥的。

最后还是要啰嗦几句,虽然是全盘不掉速,但对于59XT+N18来说,确实是为难它们了。
跑圈结束之后,我格式化了这个分区,并且电脑也重新启动了一次,发现这个盘好像还是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要过好长时间,速度才能恢复正常。

至于有坛友反馈,全盘读写或者说跑圈之后会有掉速的情况,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拙见,说的不对的话,各位大神勿喷。
所谓客制化SLC,我个人认为就是只用每颗闪存的SLC高速部分,把剩余的TLC部分屏蔽掉不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容量只能开出1/4。
至于跑圈后掉速,这应该就涉及到了SLC空间回收和释放的范围。哪怕是全盘做了格式化,这也应该只是个假象(一般情况下都只是快格),实际上59XT依然在同时为这8颗闪存做着空间释放和回收的工作,属实有点力不从心。等把所有的SLC空间都释放之后,速度又恢复了正常。
但一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很少会出现全盘读写的极限行为,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日常使用中可以被忽略。

最后附上固件,这个固件早就是公开的版本了,有需要的自取。
https://pan.baidu.com/s/1LQwVSPdoQWln5qEb8cBGng?pwd=2259
这是原版固件,需要按步骤自行修改和调整。

最后,编个故事:如果我只告诉你,这是一块240G的2259XT,可以全盘不掉速,并且吃满SATA3.0。你一定会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想瞻仰一下它。
但如果我再告诉你,这是用8颗N18全盘模拟的SLC。你一定会接一句,擦,QLC,LJ!

网友:
手工搓还以为是一根一根电洛铁连接的意思呢

网友:
能把好几种颗粒都弄到手,也说明了你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网友:
不错的教程,手上也有这个qlc的颗粒,改天试试看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
如果贴满16CE,那么就能做一张512G的SLC盘了,关键是主控和颗粒都更好买。不过不是58H 59H这些带缓存主控,或者NVMe主控,有点可惜;并且N18虽然是最拉胯的QLC,也并没有那么便宜。

网友:
真心羡慕楼主的好手艺。

网友:
谢谢大神详细教程!!!

网友:
还好不是大号U盘啊

网友A:
这个东西,其实慧荣有出官方的PSLC固件,用普通固件这种方法开的PSLC据说,据说,跑七八圈之后,会掉速,或掉盘之类的未知问题

玩一下可以,日常使用还是用正经原厂包开

网友:
文彩如人,敬佩+敬重

网友:
楼主厉害。最后一句最幽默

网友:
楼主好手艺,我回家试试我的那个。好像跟你这个很像。

网友:
学习了,为了狂飙速度,牺牲了四分之三的容量,感觉有点不值,不过QLC芯片估计也没谁敢用满存储容量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记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其实慧荣有出官方的PSLC固件,用普通固件这种方法开的PSLC据说,据说,跑七八圈之后,会掉速,或 ...

如果不是专用固件应该不是真的变成了slc,只是假象而已,长时间用估计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