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笔记本电源烧毁,如何修?

楼主(2023-03-09):
朋友的小舅子是某一线城市的公务员,职位比较高。朋友老丈人就搬过去和小舅子住在一起。

疫情刚爆发那年,他老丈人在小区垃圾桶里捡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包 电源 鼠标都在,估计是比较老款才丢的。内存才1G。
不过打个红警 dota还是没问题的。本来他带回来给我。我觉得不好,不能老是要别人的东西。
年前的时候说笔记本放了很久没开,后来打不开了。问我能不能修。我肯定不会修,从来没修好过东西。就说拿来看看,万一是个死耗子呢。
到手后发现电源没输出,找了个电源接上就能充电开机。于是给他加个内存。
但是电源的接口我这里没有一样的,只能把原来的坏电源剪线,然后接到好的电源上。
坏的电源我拆开后发现一个电阻烧了。烧的太狠了,看不到丝印。各位帮忙告知是多大的,我试试看看能不能修好备用。
有个场管也烧了,管子旁边还有个0.24电阻也烧了。 桥也短路了。

年前拆开之后就没粘回去,想着修好再说。奈何一直放着没修,这次找东西又看到了它。

惠普 19V 4.74A的电源。

拆开后就一股子味道,壳子上一层炸黑的痕迹。

打个X的这个小电阻烧了。洗干净也看不到字,好像是上面一层都烧没了。

测量发现 烧的电阻对应的 K3568 管子也完全短路。旁边还有个0.24欧的电阻也烧了。
桥也短路了。拆掉桥,板子上暂时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翻出零件盒,之前拆了那么多零件,却找不到一样的代替。
只找到一个桥还能代替下。电阻和管子 都没有一样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100-1-1.html
这个帖子里是我手头有的管子,您帮忙看看 哪个型号接近可以代换一下。

谢谢先!

网友:
K3568 管子也完全短路。旁边还有个0.24欧的电阻也烧了,说明电源初级部分有严重短路。替换好元件后应当先串联大灯泡再检测,有可能高频变压器都有故障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用电脑的话,好像没有修的必要了吧。这个电源应该也不贵吧。
不过如果是为了练练手,练练技术的话,倒是可以玩玩。。

网友:
更换好元器件,最好用带保护的直流源加压调试,最后在通家用交流电!

网友:
正规品牌电源,好的剪线电源,开壳不留神都会砸坏了,原件密集,修的话也挺麻烦的

网友:
查查那个烧毁的电阻连着的8脚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就不要想着修了,闲鱼买个差不多参数相同的剪线电源,把插头换上去就得了。

网友:
  破东西就算了   这种关系 也没有光 ……

网友:
我们这旧货市场5元一个,好坏拼运气,大部分好的

网友:
这东西特别好修,大学时候帮着同学修过很多
具体方法就是 看一下是多大电压 多大电流的
然后找一个电压相同、电流相同或者更大的台大光宝等等牌子货的剪线电源
然后买回来接个线。
坏电源丢到盒子里,攒着一堆往外一卖

网友:
修了也用不了多久 太老 电容都老化了

网友:
炸鸡就算了,换一个

网友:
真别修了,吃过亏,修了后用发热巨大,一波带走不少电器

网友:
就不要想着修了

网友:
和小舅子也没关系呀

网友:
感觉这玩意儿不值得修,二手货便宜的要死

说实话强电的玩意儿业余爱好者还是不要碰,安全第一

网友:
场管与整流都烧了,前级不知道烧了多少了,这样的板子有时间练练手可以,真修起来前级太多东西要测试了。

网友:
买个旧的没几个钱

网友:
新的也不贵,旧的修不好很容易把电脑给带走了

网友:
有精力就修,没有就咸鱼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