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线圈外围17CM可以判断出来多少瓦的吗?

楼主(2023-03-09):
这个是380 220通用的电磁炉。
如图  红色的每个分出2条线与绿色的分出来的6条里面的任意一组合!

白色的点有点像胶水,里面有个温控的电阻?

线圈外围17CM可以判断出来多少瓦的吗?

网友A:
玻璃板下边的白色是导热硅脂
这就是六个电磁炉放一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热硅脂

脱落了,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脱落了,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

没有替代品吧?CPU用的那种也行,就是成本高了,淘宝用签到红包,块八毛一管,用很久

网友:
那点白胶有没有应该都差不多吧。。温控电阻贴近上面的面板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导热硅脂。。。随便买点涂上去嘛!

网友:
淘宝两三块的硅酮导热胶(不是硅脂,硅脂没有固定作用)

网友:
白色的是导热硅脂,不能用导热硅胶,下次打开有点麻烦.导热硅脂买一小盒,清理掉原先干的,再涂上新的就行.功率应该有标签的.

网友:
光看线圈不能确定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