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希捷移动硬盘拆机盒子ASM1153芯片刷固件后让希捷官方软件识别的方法

楼主(2023-03-09):
希捷的拆机盒子在刷完固件让指示灯正常后,希捷的官方备份软件就会识别不到,经过测试,刷固件的时候将Vendor ID、Product ID和Serial Number修改成希捷原始固件的值,希捷的备份和控制软件就能正常识别了。实测非希捷拆机盒子的1153E芯片用这种方法也能让软件识别到

网友:
意思是说希捷软件就认vid和pid加序列号只要符合就认为是希捷产品?

网友A:
分享一组有效数字出来呗,反正这个又不联网,也不会被封。

网友:
如果不联网,应该使用一个vid和pid就行

网友:
好经验   留下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组有效数字出来呗,反正这个又不联网,也不会被封。

0BC2   AC19    0000000098SM9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