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CL7106数字万用表拆修-液晶显示屏故障

楼主(2023-03-09):
突然发现万用表不好用啦,最前面的1不能显示,需要显示的时候就满屏显示,不需要显示1的时候就一起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以前维修的时候多买了7106和屏,更换7106,故障依旧,难道是屏的问题,大长腿的屏并上试试!

不显示1就一切正常。

显示1的时候就满屏。

并上一个屏,正常啦!!!

原屏依然如故

上下屏不一样!

不显示1的时候,上下屏一样。
朋友可碰到过如此液晶屏。

网友:
你看看原屏引脚那里,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这表有年头了

网友:
真的很奇怪,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表会不会很费电

网友:
4070四异或门是否正常?

网友:
以前的老表,里面满满的硬封。

网友:
这种屏不知道现在哪里还有买。

网友:
有屏可换就好

网友:
我的蚂蚁屏被太阳晒坏了,128*64的,打算换屏,看样子应该可以

网友:
按理说不应该呀

网友:
这片 拆了两个吃灰

网友:
这毛病真怪

网友:
表看着可以啊

网友:
又见7106,神器

网友:
把坏的针脚转个头装到背面,把好的装正面继续使用

网友:
楼上准备弄成双面屏?

网友:
这只能是屏的问题啦,因为并上后新屏正常,旧屏依旧.

网友:
现在几十元的表也用上单片机了。。

网友:
电阻精度还可以啊 我看到好一些是万分之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