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没有买单车太阳能电池板的?据说老化很严重?

楼主(2023-03-09):
最近想玩玩太阳能电池板了,了解了以下,据说单车太阳能电池板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上咸鱼看了下现在23块钱包邮10块板子,标称是6V6W的板子,但是不包实际功率,不用说肯定伊拉克成色。想问问论坛里的坛友最近有没有买过的,有没有测试电压电流是多少?

还有个选择是买库存瑕疵板,目前看到个6V4W*6块板子18块钱包邮,还有个6V3W*16块板子38块钱包邮,都是玻璃单晶硅

单车太阳能电池板是不是滴胶的单晶硅板?有经验的大神给点意见哪个合适?

网友:
那种板使用很快就会掉一层的,不过应该不影响继续使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大块的

网友B:
先买少点测试,这类二手的不自己真测试不行

网友C:
单车的大多功率都不足,不是老化,主要是隐裂问题。单片使用或并联功率不大的话可以考虑,如果串联使用则因一致性太差会效率很低。

网友D:
买过,上面树脂都花了,还得自己打磨,电流可以到0.5A,才3w.太贵了没必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大块的

我只需要那么点功率,我买大块的干嘛?又不是钱多的没处花。而且在电力供应足够的情况下太大了我还嫌占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买少点测试,这类二手的不自己真测试不行

关键我就需要几块板子而已,测试的量就够我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车的大多功率都不足,不是老化,主要是隐裂问题。单片使用或并联功率不大的话可以考虑,如果串联使用则因 ...

单片用的。但是貌似这个风险有点大啊。还不如老老实实买3W4W的板子,虽然那个也是瑕疵板但是保证功率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上面树脂都花了,还得自己打磨,电流可以到0.5A,才3w.太贵了没必要买 ...

终于等到个买过的了。这么来说的话还不如直接买足功率的瑕疵板,实际发电功率不会比单车板差,而且玻璃比树脂耐用多了

网友:
玩玩哪种便宜用那个,想长时间用还是全新或者瑕疵板

网友E:
12块包邮12张的用了好几年了…清理太费劲…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块包邮12张的用了好几年了…清理太费劲…买新的吧…

你这个价格真的是捡垃圾啊,感觉就是出邮费白送的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价格真的是捡垃圾啊,感觉就是出邮费白送的一样

对啊,本来就是垃圾…花的钱多了就不怎么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本来就是垃圾…花的钱多了就不怎么划算了…

我现在看到最便宜是20块钱包邮10片。如果足功率的话价格也还算好。但是如果清理难度很大,并且功率不足的话貌似就差点意思了。而且我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大面积和功率的,感觉有个3W就够了。

刚才在翻你的帖子,你也喜欢养花草啊。你的朱顶红貌似和我是一样的品种。不知道你坐标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本来就是垃圾…花的钱多了就不怎么划算了…

看你也玩STM8和STM32,我买了之后一直没怎么玩,就玩8266了。请教一下STM32你是用什么编程工具的?另外编译完成后的固件大概是多少?我简单谢了点程序用了几个库之后固件几乎彪满STM32的64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看到最便宜是20块钱包邮10片。如果足功率的话价格也还算好。但是如果清理难度很大,并且功率不足的 ...

豫东南…这几天又撸了票水杉…看看能不能养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也玩STM8和STM32,我买了之后一直没怎么玩,就玩8266了。请教一下STM32你是用什么编程工具的?另外编 ...

之前MDk,现在用mixly…太费时间了所以这段时间就玩电源了…撸代码的时候被打断再捡起来撸很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也玩STM8和STM32,我买了之后一直没怎么玩,就玩8266了。请教一下STM32你是用什么编程工具的?另外编 ...

除了stm8我还没有用爆过内存…

网友:
直接去堆放小黄车的地方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