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c302c chromebook扩容

楼主(2023-03-09):
最近在闲鱼买了一台华硕c302c当上网本用。

因为在外面总不可能随时随地把我的主力本(暗影精灵7游戏本)掏出来改代码、写文档之类的。所以一直想搞一台轻薄本来用。

但是本人学生党,手头紧。能价格低点就价格低点。

一开始在surface pro1和chromebook之间纠结,最后我选择了后者。

毕竟后者更便宜,顺带体验一下chromeos。

我买的这台华硕 c302c chromebook具体配置为m3 6y30+8G DDR3+32G EMMC。300多的价格属实挺香。

但是体验了几天后,我很快就发现了以下问题:

1.chromeos拥有非常多的限制,例如必须连google账号激活,不能随心所欲安装第三方apk(开发者模式可以,但是很麻烦);

2.chromeos有一个叫做linux子系统的选项,可以允许你运行linux软件。但是我打开后发现我不能用中文输入法(网上的教程基本没用),而且网上说的adb安装apk方法也完全没用……

后面了解到c302c可以刷魔改linux上其他系统,二话不说直接下载直接刷。

刷是刷好了,也装了ubuntu刷了几天。本子各方面都挺完美的,除了声卡驱动和32G的emmc本地存储属实有些捉急……

正好之前有人送了个64g的三星emmc,打算作死扩容试试看。

首先给大家看看外观。

本子很薄,可以很轻易的塞进文件袋里(贴纸是本人自己贴的):

已经刷了ubuntu,挺好用:

接下来进入愉快的拆机环节。

本子背后总共有12颗螺丝,其中有10颗六角螺丝暴露在外面,可以轻松拆卸:

还有两颗十字螺丝隐藏在转轴附近的两块脚垫底部:

拆掉所有螺丝后,从屏幕开合处用塑料撬棒翘进去,即可轻松打开后盖。

华硕c302c采用了螺钉写保护的bios保护模式,需要拆下该螺钉,才能对bios作出修改。

螺钉具体位置在主板中间,大概在电池和cpu散热铜管之间的区域,被一块醋酸胶布盖着。

撕下胶布,拆掉底下的保护螺丝就可以对bios进行修改了

cpu散热器。m3 6y30功耗很低,单热管+被动就能压住:

原机硬盘是一颗海力士的32g emmc,具体型号为hbg4a2。在其旁边的是四颗镁光的ddr3缓存颗粒:

无线网卡为intel 7265,很廉价的一款网卡,也就属于能用的级别:

拆掉主板所有螺丝,拿掉排线后,即可取出主板:

原厂用的高温无铅焊锡,我开了450多度才拿下来:

清理焊盘的时候掉了几个点……还好是没定义的空点:

准备替换上去的新emmc:

接下来就和ssd焊接没啥两样了:给新emmc植锡,抹点油,三百多度吹个几十秒就行。

emmc比普通的闪存颗粒脚距稍小,容易焊短路。具体检测是否短路直接用万用表测一下周围几个滤波电容就行,短路的话就会滴滴叫。

焊完,装机,测试。

bios能认到emmc devices:

gparted能够正常识别并格式化:

ubuntu能直接认到硬盘和硬盘型号:

好了好了,完结撒花完结撒花。

网友:
Chromebook ,
也可以刷 UEFI Bios,
安装 windows 系统,
我的 HP Chromebook13 G1,
就是安装了 win11精简版。

网友A:
搞一个2手WD的SSD,单块256G多爽啊。。。64是不是有点尴尬

网友:
可以的,再把内存升级一下就好了

网友:
原先以为很简单,看了楼主的帖子,才知道我肤浅了

网友(2023-07-24):
就这个部位,拆了螺钉就是这样。

网友B(2023-12-25):
引用 网友A:
搞一个2手WD的SSD,单块256G多爽啊。。。64是不是有点尴尬

它这个是emmc,不支持ssd

网友C:
这种无线网卡什么接口,,可以上硬盘吗。网卡用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是emmc,不支持ssd

哦,这样啊,协议不同,谢谢指教

网友(2024-02-05):
操作也不容易呢

网友(2024-10-25):
大佬,ubuntu声卡驱动怎么解决,有没有驱动可以分享下,谢谢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C:
这种无线网卡什么接口,,可以上硬盘吗。网卡用usb

需要转接板  NGFF A+E 转M2 SSD 并把USB 引出来当作蓝牙及无线网卡通道

网友:
HBG4a2是H9TQ26ADFTMC(2+32G BGA221 eMCP),你这个应该搞错了

网友(2025-08-20):
操作也不容易呢   ,,,,,

网友:
用来用去还是Windows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都能搞,佩服!

网友:
这个非专业维修的人搞不了

网友(2025-09-30):
试过扩容两块同样的主板,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扩容完键盘3 E D C 以及F1~F4按键都不能用,装回原来的硬盘,恢复回chromeos都不行,不知道哪里影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