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彩虹微电脑数码控温电热毯

楼主(2023-03-09):
彩虹电热毯不通电了,控制器型号SDK25-3 1521S,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打开控制器电路还比较复杂,看到保险管1.6A烧了,单向可控硅也击穿(BY406),可控硅型号也找不到同型号的,淘宝卖一个保险管和单向可控硅换上试试,还是不亮灯,继续查找发现安规电容也是断路的,换一个试试,通电这回只有两个数码显示管闪几下,后就只是温度显示灯亮,并显示E7,电源指示灯还是没亮,除了两个芯片,其他都查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两个芯片,一个四脚芯片有字样(ATML U106),但查不到具体参数,淘宝上也没有,另一个20脚芯片,上面只有RAINBOW(彩虹)字样。有哪位师傅知道两个芯片的型号,或者可以代换的芯片,告知一下。可能是彩虹公司想要保护设计,把一些原件定制的,包括可控硅,还有一个三极管也是查不到参数的(L78L11S)。自己画了一半的电路图,不一定对。

彩虹微电脑数码控温电热毯温控器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单向可控硅

八脚芯片

20脚芯片

安规电容

三极管

自己根据电路板手工画了一半的线路图

网友:
哇,电热毯还有高端货啊

网友A:
一个简单的电热毯,控制做这么复杂,没必要

网友B:
那是78L05吧,联系厂家问问E7是什么故障代码,瞎猜测可能是测温线阻值不对

网友C:
78L05是给芯片供电的稳压管。

网友:
电热毯高这么复杂,现在电子温控比机械温控便宜了

网友D:
一张电热毯弄得这么复杂,无谓的增加维修难度,好像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简单的电热毯,控制做这么复杂,没必要

就是了,简单的就两个二极管二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78L05吧,联系厂家问问E7是什么故障代码,瞎猜测可能是测温线阻值不对 ...

是的,78L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L05是给芯片供电的稳压管。

三端稳压管,5V输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张电热毯弄得这么复杂,无谓的增加维修难度,好像得不偿失了。

所以呀,便宜的电热毯一样用,简单点好,就是开关坏了也好修

网友:
20脚的应该是个单片机,有程序的。因为有数码管

网友:
8脚芯片我觉得是个24或25存储芯片,主要是有一边四个引脚直接接地。比较明显

网友(2023-10-30):
用了多久? 感觉质量怎么样?

网友:
有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