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C主控开卡问题 显示红色flash id mismatching

楼主(2023-03-09):
YS9082HC主控,颗粒识别到是HYNIX,512Gbit,H25BFT8A1M8R-BDI_1V8
我已经下载在了支持海力士的开卡工具,选好了颗粒,为什么还是显示红色flash id mismatching

昨天晚上试了很多版本的工具都不行

网友A:
应该是缺少真实固件文件,YS9082HC量产程序里会出现选项文件里有选项,但是实际固件文件不存在的情况。

可以用这个试试 https://www.usbdev.ru/?wpfb_dl=10759

网友B:
我怀疑你设置有问题,没有auto出正确的闪存型号

网友:
参数里选下flash

网友C:
错误提示就是FLASH ID不匹配
有没有点一下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少真实固件文件,YS9082HC量产程序里会出现选项文件里有选项,但是实际固件文件不存在的情况。

可 ...

我下载下来试了还是一样红色,可能真就是没有这个芯片的固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设置有问题,没有auto出正确的闪存型号

应该是,现在不知道要怎么确定正确的闪存型号,这个麦光的固态用的不知道是什么鬼flash

楼主:
手动选了每一个flash还是不行,下来了很多版本的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提示就是FLASH ID不匹配
有没有点一下自动

点了自动就是空白,只能手动才能显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点了自动就是空白,只能手动才能显示

自动没,应该是没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了自动就是空白,只能手动才能显示

自动显示空白的话就是固件不匹配,换个版本试试。也可能就没有适合的固件。
这种自封的片子,未必就一定是海力士。短接识别之后,先看下ID

网友E:
这个开卡好像固件有唯一性,我发过一个帖子,还有这个开卡不用短接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没,应该是没固件

网上都搜不到这个固件,应该是没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显示空白的话就是固件不匹配,换个版本试试。也可能就没有适合的固件。
这种自封的片子,未必就一定是 ...

短接识别看了ID,网上搜就说是海力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开卡好像固件有唯一性,我发过一个帖子,还有这个开卡不用短接也可以试试。 ...

应该就是没有这个闪存的固件导致的,没办法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你好  请问那个不闪退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3-04-24):
这么多,能分享下吗?手里有个固态

网友:
用7z软件解压缩

网友(2023-05-25):
大佬 有没有B27A的固件 麻烦给一个 谢谢 36320928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