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的U盘还有兼容性问题么

楼主(2023-03-09):
以前都说安国,芯邦这种兼容性差为什么慧荣群联这种兼容性好呢,是有什么特殊设计?USB3.0实用距今也有10年了应该不存在U盘不兼容的问题了吧

如有不兼容情况请实例xx主控不兼容xx
为什么苹果U盘大部分采用读卡器方案,是因为读卡器主控兼容性强么

网友:
还是有的,平台太多

网友:
如果U盘拿来倒腾数据,兼容性问题比较少;如果是拿来做启动盘,兼容性问题会比较多。

网友:
还是有的,之前说的慧荣群联兼容性好,主要是说的U盘启动的兼容性会好一点,UEFI普及之前各个厂商、各个平台的主板配不同主控的U盘,可能会出各种各样的bug,比如无法启动、速度慢或者不稳定。比如15年的时候我用SSS6698主控的金士顿16G去启动一个G31平台的机器,winpe加载速度就非常非常慢。。。
现在3.0时代问题就更多了,因为3.0的主控、协议和信号都更复杂了,其实更容易出现兼容性问题;比如903在6代及之后的英特尔平台有概率掉盘,又比如说3281不兼容OTG连接到某些安卓手机,又比如说慧荣3.0主控在AMD锐龙平台上开卡有极大概率卡死主机的USB控制器,必须重启才能认盘。。。U盘主控板的设计问题,又或者电脑主板设计和前面板接线也会造成所谓的不兼容

网友:
兼容性问题一直都存在

网友:
一直都用    这个问题  很复杂

网友A:
安国的兼容性还行吧,所谓兼容性大部分是说量产CD后的兼容性吧,其实发现很多CD启动不了的机器UD没问题

网友:
只要你的电脑只能装win10以上系统,就不存在兼容性问题,有问题的都是老主板

网友:
量产一个或多个CDROM启动那种才会碰到启动兼容性问题指吧,一般直接安装那种还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有的,比较现在的主控太多了。

网友B:
如果是用来做启动盘,准备三种主控,USB2.0用3257,USB3.0用3267、902E,基本上这3个通杀的。其他的903、3281、固态U盘啥的拿来做数据吧。
另外现在Ventoy很成熟了,可以替代量产CDROM、PE。

网友C:
如果是指USB启动,还是有。主要原因就是固件。

USB启动对主板固件(UEFI/BIOS)、U盘固件有要求。
要求的具体细节,参见USB启动规范。

SMI兼容性好,是因为其固件遵从规范度高, 但不能保证100%。
因为这是两个巴掌的事,碰上另一个巴掌不讲究,还是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国的兼容性还行吧,所谓兼容性大部分是说量产CD后的兼容性吧,其实发现很多CD启动不了的机器UD没问题 ...

Ventoy、UD使用了复杂的磁盘分区方式,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神舟A470、K470系列笔记本所配Phoenix BIOS就特别克制这种。

Ventoy、UD碰到它们就会失效。

当然,失效具体原因我也知道,就不细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来做启动盘,准备三种主控,USB2.0用3257,USB3.0用3267、902E,基本上这3个通杀的。其他的903、32 ...

替代不了。

Ventoy、UD使用了复杂的磁盘分区方式,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神舟A470、K470系列笔记本所配Phoenix BIOS就特别克制这种。

Ventoy、UD碰到它们就会失效。

网友:
有些U盘做的启动盘在某些机器上甚至只有USB1.1的速度。。

网友:
所有苹果U盘都是采用读卡器方案来实现的,因为厨子老人家只开放了读卡器读写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指USB启动,还是有。主要原因就是固件。

USB启动对主板固件(UEFI/BIOS)、U盘固件有要求。

你说的慧荣兼容性好是因为遵从规范高出处在哪里,我并没有查到相关文献。其他主控品牌不遵守的动机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慧荣兼容性好是因为遵从规范高出处在哪里,我并没有查到相关文献。其他主控品牌不遵守的动机是什么 ...

没有公开出处。
自己按USB启动规范,发包测试不同主控(固件)进行对比。

有条件的话, 购买昂贵的硬件USB协议分析仪,监听测试,
进一步知道底层详情。

动机就是激烈竞争赚钱,如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支持烂F,占领市场,
没人精雕细琢固件(除非你出钱,他们给你调试)。

对USB启动支持根本就不是固件开发者所关心的。即使是SMI,也是USB2时代
的主控固件,无心插柳支持多些。到了USB3主控固件,反倒有些命令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公开出处。
自己按USB启动规范,发包测试不同主控(固件)进行对比。

感谢回复。希望你能做一期测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