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解,一个工控主机,怕盘坏,ghostC盘和软件盘后再随意换个硬盘ghost回去

楼主(2023-03-10):
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难说,试试呗,有些机器可能会认硬盘序列号

网友B:
为什么不GH全盘?

网友C:
可以,除非里面的软件认机器码那没辙

网友D:
如果软件不认硬盘串号的话,可以的。    如果认串号就是找人用PC3000把固件编辑了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软件重新注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说,试试呗,有些机器可能会认硬盘序列号

对,我就听说三一有些鸡鸡硬盘是定制的,上面有加密芯片…

网友:
谁也说不准,只有试试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一般软件都是采用加密狗的。

网友:
加密盘不至于,大部分还是绑定硬盘型号序列号,一般人更换不了的

网友:
序列号可不可以通过SSD序列号改成和原盘一样的序列号,机械盘需要pc3000,但SSD不需要啊

网友:
如果没有锁硬盘序号的话,通常是可以的。

网友:
嗯,有些过早的板子对SSD不友好,很容易出现长时间无响应的情况

网友:
有知识产权的工控机带加密克隆盘的方法行不通,一摸一样的硬盘都不行!不过这样的不多
市场上一般所谓的“工控机”,GHOST或者DiskGenius搞个系统迁移都能正常用的。
机械硬盘迁移到SSD上,有时需要做个4K对齐。

网友:
先试一试啊,别前怕狼后怕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GH全盘?

全盘和主要分区不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说,试试呗,有些机器可能会认硬盘序列号

又能互换的可能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除非里面的软件认机器码那没辙

有可能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软件不认硬盘串号的话,可以的。    如果认串号就是找人用PC3000把固件编辑了用。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软件重新注册下

需要重新注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