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惠普打印机的按键机构,设计的复杂

楼主(2023-03-10):
1022的边盖,上面两个按键,没拆开以为就是普通的两个按键,拆开发现是挺复杂的一个机构。

楼主:
谁能说说这样设计的好处

网友A:
我的老打印机1010,外表是两个键,实际拆开是一个键,两个键按哪个都是一个键

网友B:
打印机这东西真的是电子和机械的完美配合
什么搓纸轮 什么废粉盒
不过我那台估计要换废粉盒了。。。
打印出来的东西都是脏的

网友C:
主要还是配合结构,PCB就不用异形了,也可以多机型公用PCB,外观稍作变化,也增加了按钮行程,感觉不那么生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这东西真的是电子和机械的完美配合
什么搓纸轮 什么废粉盒
不过我那台估计要换废粉盒了。。。

普通的鸡鸡没有废粉盒吧,看来你的打印机还是高级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这东西真的是电子和机械的完美配合
什么搓纸轮 什么废粉盒
不过我那台估计要换废粉盒了。。。

同感,一个电机要带动那么多功能,还要精密同步,我一直想这东西是谁设计的

网友:
这两个键有联动性

网友:
我觉得打印机复印机真的好复杂,收拾起来感觉真难啊,尤其还有什么芯片防伪啥的

网友:
普通的机机废粉盒直接在硒鼓上,一般只有大号的机机才有独立的废粉盒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老打印机1010,外表是两个键,实际拆开是一个键,两个键按哪个都是一个键 ...

确实,低端的1000系列都是这种设计,还有个隐藏功能,就是开关仓门实际上也是个按钮开关,连续开关仓门5次可以打印一张诊断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这东西真的是电子和机械的完美配合
什么搓纸轮 什么废粉盒
不过我那台估计要换废粉盒了。。。

好像只有老惠普会有废粉盒

网友:
两个键有联动性

网友:
惠普打印机质量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配合结构,PCB就不用异形了,也可以多机型公用PCB,外观稍作变化,也增加了按钮行程,感觉不那么生 ...

同意以上观点,这个设计多处应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低端的1000系列都是这种设计,还有个隐藏功能,就是开关仓门实际上也是个按钮开关,连续开关仓门5次 ...

开关仓门也是个按键啊,这个开关仓门指的是那个换硒鼓的那个盖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仓门也是个按键啊,这个开关仓门指的是那个换硒鼓的那个盖子吗?

对,就那个仓门,严格意义上应该不算按钮,是个传感器

网友:
HP打印机耐操啊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
HP的打印机还是很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