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可以用路由器给2.4G无绳电话当中继吗?

楼主(2023-03-10):
请问可以用路由器给2.4G无绳电话当中继吗?

网友A:
发帖前可以先百度下,如果没有搜到相关话题的基本就是。。。瞎想

网友:
我在想,无绳电话可能只是频率在2.4G,其他的比如调制信号的方式,编码译码协议等等可能都与路由器的不一样,所以可能性很小。我说的专业性的词语应该不对,大致表达一下意思。

网友:
想法是好的,但是他们不是一个范畴的,搞不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前可以先百度下,如果没有搜到相关话题的基本就是。。。瞎想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肯定不行,2.4G无绳话机应该类似无线鼠标的2.4G,无线鼠标2.4G能用WIFI中继?

网友:
坐等大神出解决方案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

网友B:
不行的,这样说吧,虽然都是无线但是规格不一样。

网友:
楼主敢想要敢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这样说吧,虽然都是无线但是规格不一样。

不都是2.4G频段吗

网友:
不可能。通讯协议完全不一样

网友:
别想了,要是可以早就有相应的产品出来卖了

网友:
是个新思路,赶紧向厂家建议

网友:
把无绳电话里面掏空换成带WiFi模块的VoIP电话,就能连接到路由器并打电话了

网友:
微信电话基本都要取代电话功能了,没啥意义

网友:
1、设计一个2.4G无绳电话中继器并做好电路板;
2、把无线路由器的原器件拆下来并焊到新的电路板上;
3、试机……。

网友:
真敢想,其实可能就是频率差不多

网友(2024-04-05):
路由器信号干扰无绳电话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