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并维修VIVO Y35手机 更换显示屏总成

楼主(2023-03-10):
朋友的手机店有客户的vivo y35手机屏幕摔坏,需要维修。我过去给他修一下。现在的手机都是前后两面用胶粘的,拆装必须用加热台。

自己分离液晶屏技术还没练熟,让朋友的手机店接收客户的时候只换总成。其实换总成也不是太贵,总成的质量感觉比单换外屏质量好。

换手机总成,一般会向客户收费260--360元。手机屏幕总成120--150元,剩下的是利润和 万一损坏屏幕后的成本。。。举个例子:如果一切正常,就收260元(250不好听),如果屏幕坏了重新换,就收360元。

拆下的坏屏,数据线让我剪断。拆屏和拆后盖均需要用到旁边的加热台,因为是自己拍摄,无法体现加热过程。

拆后盖,同样需要上加热台预热。用刀片插进手机缝隙,然后贴着刀片喷入少量无水酒精或者专用除胶剂破坏掉粘胶。

拆下的后盖和 屏幕

分离中框

拆开主板保护盖和电池

拿出新的屏幕组件

先不打胶试装,需要测试屏幕。如果直接打胶,万一屏幕出现问题商家不包。

测试触摸

测试完后,沿着手机边缘涂上粘胶。

压实屏幕

安装屏幕排线

安装电池

安装指纹排线和主板保护板。

装机前先测试通话;扬声器;送话器。

手机后盖打胶

打完胶的后盖框和除完胶的后盖

合上后盖

用皮筋捆绑手机,直至胶干燥。

分离损坏的手机液晶显示屏,用来练手。

这是前几天修的OPPO NEX 手机

网友A:
看样子撸主是专业修手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撸主是专业修手机的啊…

不是专业。前年工厂倒闭,自己找点活干着。自己原本是 工厂的维修电工。

网友B:
换总成,省劲,还能多少钱,何乐而不为换下来的屏幕,拆掉再压屏,又是一部分收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总成,省劲,还能多少钱,何乐而不为换下来的屏幕,拆掉再压屏,又是一部分收入 ...

我这是农村,单坏触摸屏(1-2条裂纹)一般没人换,基本上换的都是内屏坏的了。。另外,这种内屏好的有人会上门收,一个30--5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总成,省劲,还能多少钱,何乐而不为换下来的屏幕,拆掉再压屏,又是一部分收入 ...

屏幕排线都剪了还能用?

网友D:
有些手机换屏很容易换出其他问题,上次帮别人换华为手机屏,结果 在拆天线的时候那个座子直接掉了,应该是出厂就没焊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幕排线都剪了还能用?

没有特指楼主,我说的是一般修手机的一般操作思路,利润最大化。
排线剪了的也有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手机换屏很容易换出其他问题,上次帮别人换华为手机屏,结果 在拆天线的时候那个座子直接掉了,应该是 ...

华为手机还是算了。屏幕超薄,我都分坏了2个了。所以遇到华为直接换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特指楼主,我说的是一般修手机的一般操作思路,利润最大化。
排线剪了的也有修的 ...

这手机是 内屏坏了的,可以看看最后分的屏幕。。

剪排线是因为自己先分的显示屏,造成后面拍照和分后盖不容易操作。另外剪排线容易烧坏主板,建议按照标准流程来操作。

网友:
你屏幕上的钢丝多大的

网友E:
现在的手机就是胶多,记得几年前还流行后盖卡扣固定,尾插处两颗螺丝的设计,换电池不用去对付后盖粘胶,最多也就电池胶麻烦一些,哪像现在,拆后盖必破坏粘胶,胶还是一次性的拆一次就没粘性了

网友:
现在全靠胶了

网友:
分离内外屏,拆屏换屏确实是个技术活,支持手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手机就是胶多,记得几年前还流行后盖卡扣固定,尾插处两颗螺丝的设计,换电池不用去对付后盖粘胶,最 ...

以前那种装法,只要懂一点电子的都能自己拆了换。厂家吃不了售后这一块啊。现在他们吃得多啊。。

网友:
楼主的手艺真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哦,胶很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