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浴室玻璃移门开裂了,怎么修复?

楼主(2023-03-10):
这几天推门的时候,发现有异响,以为滑轮坏了 ,结果拆下来一看,是滑轮固定螺丝的地方开裂了,这个地方怎么修复?有两张图片,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第二张是坏的。

网友:
这个是能换新吧,没法修!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

网友:
这部位是一根调节滑轮高度的螺丝,门越重受力越大,负责的商家安装时会垫一个大的平垫片,不垫垫片的话比较轻的门还好,玻璃门迟早要坏。
坏的不厉害的话加个大垫片把力分担到两侧的筋上就行了

网友:
不上粘天粘地粘空气的神胶试下?

网友:
里面垫块钢板或者换根同型材

网友:
我的浴室门也坏了,重加上潮湿腐蚀。如果是地面那部分,我是用25*25*2mm的铝方管插进去加不锈钢滚轮解决的,外部打不锈钢燕尾钉固定。就是地面没搞滑槽,有时会掉,燕尾钉也不好看。

网友:
拆下来也挺费劲啊,找个同样的材料换掉最好,加固焊接也挺麻烦。

网友:
买配件换吧,安全第一

网友:
换吧这受力的地方粘不住

网友:
去换新的吧

网友:
改装吊滑轮就行,滑轮在上面比在下面要耐用。在下面的滑轮维修麻烦,如简单维修,就是拆除原有滑轮,只留下中间的塑料轮子,然后底部门框合适位置处打孔直接用镙杆直接安装滑轮。即不要滑轮支架。

网友:
临时方案:加个大的垫片试试?
长久方案,换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你也不想的到啊!!!

网友:
换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不如新嘛

网友:
用铆钉试试怎么样??

网友:
拆下来电焊再涂装防水,能行,就是费事

网友:
这是铝的吧?不能焊接,还是换新吧!安全第一。

网友:
这么薄的型材,想用得住还是一步到位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