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用路由器改的交换机 (原机型号TL-WR740N )

楼主(2023-03-10):
这是去年朋友的商店进的货,因为安装监控进了一批交换机,上头没有那么多货了就加上了个这个。后来因为没用到这么多交换机就留下来了。

外包装

拆包装

合格证

电源

拆机电源

路由器 不是,交换机本体,看起来就比交换机大得多。

反面

接口,蓝色的很明显的就是路由器的wan口。

拆机后

主板反面

主板正面

原机标签

不用的指示灯直接掰弯

被刷过的固件 存储器 和 拆掉的无线天线  QH16-104HIP

内存芯片  A3S28D40FTP

主控芯片  Atheros AR9331

全家图

网友A:
废物利用了 真有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物利用了 真有想法

这个交换机进价 19。 普通的25块钱。能这样改也算是有技术了。

网友:
里面估计是op系统

楼主:
内存没换,应该刷不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没换,应该刷不进。

为啥要换内存?刷机刷闪存就行了。

网友:
焊上天线还以当无线路由器用

网友B:
看了两遍才看明白,这是穿了交换机衣服的路由器啊,用tp的路由器来当工程交换机卖,也算是神操作了

网友C:
那个蓝口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两遍才看明白,这是穿了交换机衣服的路由器啊,用tp的路由器来当工程交换机卖,也算是神操作了 ...

因为被制裁,芯片进不过。拿回收的路由器改交换机也是有一段时间的。

网友D:
AR9331的无线路由器基本没啥用了,能做监控交换机用也算发挥余热。闪存1M还是2M,能备份出来造福广大坛友就最好了。

网友:
这种用过,稳定性没有普通交换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9331的无线路由器基本没啥用了,能做监控交换机用也算发挥余热。闪存1M还是2M,能备份出来造福广大坛友就 ...

抽空备份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蓝口还能用吗

能,兰口 是up link 。。其实随便插都行。

网友:
是不是翻新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兰口 是up link 。。其实随便插都行。

当初上学时候(整二十年了)在宿舍几个同学一起买的那时候还叫集线器,上面有个uplink口,后来就换的交换机

网友:
固件备份出来造福广大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初上学时候(整二十年了)在宿舍几个同学一起买的那时候还叫集线器,上面有个uplink口,后来就换的交换 ...

我怀疑这个是把路由器刷成了 集线器。。而不是交换机。

网友:
让人大开眼界!所谓“工程路由器”实际就是一个换壳的废旧路由器而已,和那些用旧PC电源板子连灰都不清直接换线换风扇装新壳当全新电源卖的套路如出一辙,妥妥的山寨三无产品,典型的假冒伪劣。若只是把旧路由器直接换壳也就罢了,关键是这玩意还被水洗过(纸质标签都搓烂了,典型水洗特征,否则一个壳子里边的标签怎么会烂掉?),水洗后看着是干净了,实际可靠性会大幅下降。为什么为多赚几块钱去使用这种垃圾,日后维护成本将远远高于获得的这微不足道的的收益,真的让人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