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ssd mp tool开卡金士顿sa400 120G固态硬盘报错

楼主(2023-03-10):
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ce 改成了3,现在错误提示不一样了

网友:
总容量和ce那里完全可以选自动,你偏要手填,完了还填不对

总容量填144G

网友A:
请问是用什么转接卡开的

楼主:
总容量改成自动,CE改成3,刷成功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想不通,硬盘外壳上都写着120G,我刷好后容量是128G(实际显示是125G)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容量改成自动,CE改成3,刷成功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想不通,硬盘外壳上都写着120G,我刷好后容量是128G( ...

有什么想不通?2CB47832AA04,容量是144G的B0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用什么转接卡开的

淘宝买的ASMT

网友:
是那种专用转接卡吗,不是易驱线吧

网友:
也可以开成低于120G容量,大于反倒不适应了啊

网友(2025-03-29):
光威 120G 开卡工具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