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8灯管内的电源能拿给吸顶灯使用么?

楼主(2023-03-10):
图里的吸顶灯之前一个灯珠老闪烁,现在是通电微亮闪烁(怀疑电源损坏,里面进小虫子了)。我看里面写的220ma电源,电路板标35w。 我有废旧的T8灯管(双端供电FSL牌子,33w的)可以替换过去使用么?
wechat_upload1678411001640a84f9e329f

网友:
不可以,你这是LED是横流的,T8是镇流器原理

网友:
功率接近,电流也差不多可以换,不过灯闪一般是某个灯珠不良居多

网友:
如果你的T8不是led的,是不适用的。

网友:
电压电流值相近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闪烁一般是其中一颗LED衰减后电阻大,但也不排除驱动模块中电容容量减少

网友:
确定是LED的 恒流大小 就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如果t8是led的,并且电流相近可以替换

网友:
看功率,还要看两个灯的灯珠各是多少并多少串,不一样也不行。

网友:
T8灯管的镇流器输出的可是高压,瞬间可以烧毁LED灯条。

网友:
不一样,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