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法拉利”换新踏板后哒哒声消失了,拆了也没找到原因,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2023-03-10):
渣渣公路车“法拉利”右侧曲柄踩到前下方时,会发出一个轻微“哒”的声音,一圈出一声
和前后变速无关,空转没声,要用力才有声,磨了俩月都还是一样
想来想去也只能是中轴或踏板的问题了
中轴不好搞,就先换踏板试试,换下的踏板还可以用在“玛莎拉蒂”上

在马家找踏板,好家伙,刷到一个高级踏板!
看这价格估计是那些几W、十几W“兰博基尼”们上用的了

转头花了12块7去马老板的一元店撸了个全铝踏板
送了个没用的呆扳手

看外观还不错,应该比半铝的耐操

侧面的样子

还是滚珠的

三下五除二,装上
不润,要磨合磨合才行吧

拆下来的半铝踏板,支架就是塑料的

外侧钢珠都还在

钢碗也没明显凹凸点或磨损

内侧情况几乎一样

把珠子擦干净,没发现有缺料的

怼出来的俩碗,看着正常
压紧的螺母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轴看起来也是光滑的

换踏板后出去骑车,“哒哒”声消失了,说明问题就是出在踏板上
但检查踏板也没发现异常,真是奇了怪,不知道咋回事

这副换下来的半铝脚踏后续打算看能否改轴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网友A:
10几块钱你还要什么自行车,真有问题,拆下来直接扔掉就行了。

网友:
拆下来的再换上去,可能就好了

网友:
发力时吱嘎响才是最讨厌的
换中轴没多久又有异响

网友:
“哒哒”声,可能是滚珠的质量问题。

网友:
按理说,不是踏板的问题,应该是中轴的问题!你将踏板滚珠检查的这么仔细了,碗也是好的.极大可能是中轴\花盘\后飞的问题.链条也有可能.

网友:
现在自行车的质量是真差劲,又回到了解放前

网友:
可惜了,你把圈数自动记录仪给搞没了

网友:
虽然看起来是解决了,但是估计中轴的可能性较大。骑一段时间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几块钱你还要什么自行车,真有问题,拆下来直接扔掉就行了。

本作学习的态度,还是要分析研究一下嘛

扔就太不节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作学习的态度,还是要分析研究一下嘛

扔就太不节约了

模具造成的,这些低端产品,谁会在意有没有噪声?也就你了。

网友:
正要磨合到没有声音的时候,就被你换了

网友:
我的快2万公里了,也有异响,空了也要处理下

网友:
这让我记起了小时候,骑的车子基本上没有脚踏了,就是一根轴在上面,唉,时光不饶人啊

网友:
春暖花开的时候,正好骑行

网友:
脚踏松了一点点

网友:
我的自行车也是哒哒响,阴雨天或者外面朝缝隙加上点油会消失,但不几天又响。

网友:
现在修啥都是换总成了

网友:
元首的法拉利和玛莎拉蒂还要自己亲自动手,应该叫4S上门服务才是正道。

网友:
我的自行车脚踏一直响,懒得换脚踏,只要能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