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下拉卡拉的蓝牙POS机

楼主(2023-03-10):
这个POS机是之前办下来的,很久没用了,昨天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拿出来试了一下。居然充一下电还能开机,但手机上的APP找不到了。所以应该是不能用了。今天就把它拆了吧,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先来看看机器的全貌吧。

正反面。

开拆。。。先等等,先展示一下我的拆机工具。
108件套的螺丝刀。。。

开拆,
先把背面的四颗螺丝都拆下来。

然后沿着侧边用指甲或拆机片把前面壳撬下来。。四边都有卡扣,撬的时候要注意小心。

拆下面壳后,就是这样子,中间一片显示屏,应该是12864的吧。,18脚的FPC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正上方是一个磁条读卡芯片。类似以前那种磁带放音机的磁头一样的功能,不过这个是读银行卡磁条的。磁条读卡芯片右边是一个蜂鸣器。
最下面是一个橡胶键盘。键盘是直接放在上面的,靠面壳固定的。
把键盘拿开后,就是键盘的锅仔片了。。
来个全家福。

整个主板在机器里,也是一个模块的。。轻轻一拿就可以直接拿出来了。。

左边的是主板背部,上方就是磁条读卡芯片了,再下一点就是一个小电池了。然后中间位置的左边是银行卡的IC芯片读卡器,右边是一个NTC小电池。是下面就是安卓口充电口。
壳子里还有一片类似PCB天线的东西,是通过8个小触点和软胶磁条连接的,这种连接方式,和一些万能表的显示屏连接方式一样。。

我们来单独看一下主板,主板的主芯片是在纽扣电池的下面,等一下拆开电池看介绍,先看看其它芯片,左下角有一个蓝牙芯片,用的是板载天线。芯片型号看不清。
大电池下来一点,应该是一颗读卡器芯片,读IC卡和磁条卡的。纽扣电池上方有一个存贮芯片,应该是主芯片的外挂存贮芯片。
我们来拆开纽扣电池看看主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主芯片的丝印是MH1902

以下是网络上找到的芯片介绍:
~~~~~~~~~~~~~~~~~~~~~~~~~~~~~~~~~~~~~~~~~~~~~~~~~~~~~~~~~~~~~~~
MH1902芯片简介
MH1902 芯片使用 SC300 安全核处理器。充分利用其卓越的架构特性、高性能和超低 的成本,在提供高性能的同时,还提供安全、节能的解决方案。 芯片内置硬件安全加密模块,支持多种加密安全算法,包括 DES、TDES、AES、RSA、 SHA、国密等主流加密算法。芯片硬件还支持多种攻击检测功能,符合金融安全设备标准。 芯片内部包含安全 BOOT 程序,支持下载、启动时对固件 RSA 签名校验。芯片内建 512KB 安全 Flash、64KB SRAM 和 4KB OTP 存储区。同时片内还集成了丰富的外设资源, 所有外设驱动软件兼容目前主流安全芯片软件接口并符合 ARM CMSIS 规范,用户可在现 有方案基础上进行快速开发和移植。 采用先进的制造工艺,使本款芯片可以提供更高的主频和更低的功耗。
功能特性  ARM SecurCore™ SC300™核心  32-bit RISC Core(ARMv7-M)  MPU 内存保护单元  96/72Mh 主频(1、2、4 分频可调)

~~~~~~~~~~~~~~~~~~~~~~~~~~~~~~~~~~~~~~~~~~~~~~~~~~~~~~~~~~~~~~~~~~~~~~~~~~~~~~
果然是金融级别的芯片。。毕竟是要保证资金安全的。。

拆机就到这里了。装回去的过程太简单了,直接把配件放回去就组装好了。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对了,机器后面还有一个POS机认证的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机器是不是通过银联认证的。

网友A:
有防拆开关吧,装回去也不能用了

网友:
这玩意要是能开发出银行卡读卡器功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防拆开关吧,装回去也不能用了

没找到防拆开关,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这里应该是防拆开关

网友B:
拆开了再装回去就得返厂了,会提示系统异常,请联系服务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了再装回去就得返厂了,会提示系统异常,请联系服务商

已经过期注销了。没用的了。。

网友:
工具批头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