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优惠购推荐的极简小度智能音箱。

楼主(2023-03-10):
没注意看我以为是WIFI版的,打算买回来换个壳改装一下,收货才发现是蓝牙版的,根本没法脱离手机使用,做工还行,就是这用料也太精简了。

就是这货了:

开拆:

电路板背面光溜溜:

小得可怜的电池,不过实测播放时间也能坚持2+小时:

喇叭磁钢挺大挺唬人,整体音质一般般,能响的等级:

电路板正面,右边是杰里的单芯片方案加上左边的功率放大,就这么简单:

杰里芯片型号:

虽然说只有十几块钱,可是买来没什么用途也算买亏了,十几块钱也不值得退货,装起来吃灰吧!

网友:
胜在便宜啊

网友:
价格便 宜,貌似智能音箱的外形唬人

网友:
看喇叭还不错,还有块电池,不亏

网友A:
又是JL芯片,这个说智能音箱,是指连接用的手机是智能吧?音箱不就个蓝牙音响吗

网友:
这种应该只是使用了小度的后台,和小度智能音箱没关系吧,比小度智能音箱简单好多

网友:
这玩意儿也就听个响,挺方便的。

网友:
我刚买了块电池,也要十二块,这音箱买个来拆电池更划算。

网友:
小度这个名字太擦边了,一般人以为是百度出的智能音箱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又不是小度智能音箱,是小度后台蓝牙音箱

网友B:
这商家挺能宣传的,就一个蓝牙音箱吹成这样,如果按照这商家的逻辑,我把手机上装个小爱同学,是不是就是小爱智能音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JL芯片,这个说智能音箱,是指连接用的手机是智能吧?音箱不就个蓝牙音响吗 ...

没注意看,入坑了,好在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商家挺能宣传的,就一个蓝牙音箱吹成这样,如果按照这商家的逻辑,我把手机上装个小爱同学,是不 ...

其实细看的话商家也不算虚假宣传,只是一般买家不会看那么细,容易误解。

网友:
这和小度没啥关系吧

网友C:
有没有配套的小度app,能联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配套的小度app,能联上吗?

可以的,小度APP可以识别绑定这个音箱,只是不能脱离手机蓝牙和APP使用智能功能,跟我们常规理解的WIFI智能音箱有差别。

网友:
杰理方案成本相当低,一个主控加个功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