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果解决电脑音箱在移动鼠标或者滚动网页时发出的噪音?

楼主(2023-03-10):
如果解决电脑音箱在移动鼠标或者滚动网页时发出的噪音?音箱的噪音太烦人了。

网友:
改为直流供电可去掉噪声

网友:
不用电脑就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
改电池供电,或者买好一点的多媒体音箱,换一个声卡,电脑加蓝牙然后配蓝牙音箱。

网友A:
我的电脑原来没什么噪音的,音箱是USB取电。

最近用希捷7200转换掉了有报警的西数绿盘,噪音就来了。

准备不从USB取电试试了。

网友:
试试换一下声卡驱动看下

网友:
如果是usb取电,换充电器供电可以解决

网友:
   降低音箱上旋钮的音量,用WINDOWS的调大音量,杂音就会明显降低,我的音箱早期线控器坏了我就取消直接连接音箱,这时音箱就是最大音量,怎么弄都有杂音,后来我又找个线控器接上调低了音箱音量,用windows调高音量杂音就几乎听不到了,猜测是取消音箱的线控器(或短接旋钮)就变成物理最大音量,即使WINDOWS软件调低音量实际还是最大电流导致的吧?

网友:
调整下电脑连接音箱音频线,不要缠绕在其它线上试一下应该有好转。

网友:
台机吧?换个好点的电源或者插个独立声卡

网友:
我的也是一直发出干扰,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原来没什么噪音的,音箱是USB取电。

最近用希捷7200转换掉了有报警的西数绿盘,噪音就来了。

随便找个充电器就应该可以。

网友:
换音响就可以了。一般是音响原因

网友:
估计不少人不知道所说的杂音,我听见过,就是伴随操作那种吱吱哒哒的,我觉得可以听见电脑内部运行情况。

楼主:
去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是噪音进入声卡,换HDMI输出或者USB声卡可以解决,我打算尝试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用充电头取电解决该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外接电源供电,有效果但是不明显。因为这个噪声实际是来自于USB鼠标的,其实最好的方法是用好一点的鼠标,或自己升级鼠标供电滤波。亲测有效!

网友(2023-04-13):
看到不少办法,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