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的频闪是原因产生的?

楼主(2023-03-10):
有一套吊用了几年的,开始有频闪了,拆出一串检查,就是有4颗会出现频闪,其它的都没问题,问,同一串里的,为什么会只有几颗有频闪,其他的反而没事呢?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灯珠坏了呗,换掉频闪的灯珠。

网友A:
频闪是灯珠介于击穿与正常之间了,也就是坏了。

假如是介于开路之间,那就整体闪了。

网友B:
如果整个都有频闪,考虑驱动;
如果局部几个频闪,考虑自身

网友:
这种应该是灯珠坏了吧

网友:
确实灯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闪是灯珠介于击穿与正常之间了,也就是坏了。

假如是介于开路之间,那就整体闪了。 ...

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
前两天修一个全闪的,打开一看,是400V电容怀孕了。

网友:
如果是5370灯珠,建议用三伏供电,每一个都测试一下,再下结论!

网友:
必须是电源问题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先查驱动里的电解电容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
好像开关控制零线也会频闪

网友:
上头不是说电解电容鼓包了吗

网友:
驱动有问题的话不应该是所有灯珠都闪吗?

网友:
把频闪的灯珠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个都有频闪,考虑驱动;
如果局部几个频闪,考虑自身

这是很好的参考维修资料,基本上按这个步骤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