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终于给老车床找了个位置

楼主(2023-03-10):
已经放了好几年了,没有三相电,今年申请上了,就是电费比较贵,1元1度电,老车床终于可以动起来了。地面有点斜,弄点水泥大哥底座就可以了

网友A:
话说这种三相设备,有没有办法使用单相,或者说增加一个可以单相转三相的变换器什么的

网友B:
该大保健一下了

网友:
我有三相电,没床

网友C:
3相电机可以用220V变频器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三相设备,有没有办法使用单相,或者说增加一个可以单相转三相的变换器什么的{:013: ...

单相变频器,你值得拥有。

网友:
着外型以前开过这型号的床子

网友:
东西不错,就是电费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相变频器,你值得拥有。

220转换过去还得升压,得用带boost电感升压的变频器应该很贵吧,不如直接用三相平时玩玩用不了多少电

网友:
没看懂,稳普车,不是应该把机床找平,之后塞水泥屯它吗?
你这也没地脚孔,也没预埋铁,咋玩儿?

网友:
床上真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三相设备,有没有办法使用单相,或者说增加一个可以单相转三相的变换器什么的{:013: ...

这个电机是4KW的,单相转3相可以用变频器,但常见最大功率是1.5KW,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大保健一下了

有空了慢慢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相电机可以用220V变频器驱动

电机是4KW的,带不动

楼主:
好几年都没动过

网友:
有床就是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网友E:
现在国网公司申请三相电比较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国网公司申请三相电比较容易的

电价有点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三相设备,有没有办法使用单相,或者说增加一个可以单相转三相的变换器什么的{:013: ...

用变频器就可以了,还可以调速

网友:
这车床确实够老,这玩意在我这里都是论斤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