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我算下12V落地风扇需要配多大电瓶

楼主(2023-03-10):
想用这个风扇,23W,一天按10个小时算,如果光伏供电,可省0.3度电/每天。是这样算吗?

需要配多大的电瓶可以用一夜?
一度电五毛钱,一天两毛钱不到?看来光伏真是个伪命题。

网友:
12v负载用12v电源供电  要求工作8小时   就用8安时电瓶就可以工作8小时。考虑到效率啥的  12安时的应该就够用了吧。

网友:
大约2A电流。那么要16AH的电瓶。光伏板太小的话,不能充足电,还有电瓶不便宜啊!

网友:
整夜吹风的场合,应该考虑的不是省钱而是空调,参考近年的“热射病”死亡案例。

网友:
电瓶不便宜啊!

网友:
没通电吗?用220V最省钱最方便

网友:
一小时2ah,10小时20ah,
假设太阳直射时间10小时,需大概30w以上的太阳能板1块,控制器1个

顺便说下,每天开10小时,4天大概1度电。
电池太阳能板控制器这些大概300元左右。也就是需要用1200天才能省会成本。
假设每年开180天的风扇,需要6.67年才能回本。
而蓄电池寿命就3-5年,而这样用1-2年蓄电池寿命就快到头了。

网友:
12V 20A电瓶

网友A:
给你算一下成本:
按8小时工作计算,电瓶需要16Ah以上;

充电方面,充电按平均光照时间8小时计算,需要30瓦的太阳能充电板

控制方面,要是有MPPT控制板

这个还不包含电池保护功能,需要自己整一个低于10.7V左右断开负载的电路(这个容易做)
合计投资170元,估计一个夏天就能回本吧。

但是你的23瓦10小时要用一块钱电费吗?4块多一度的电?

网友:
储能是个大课题

网友:
想省钱的话就不用考虑光伏储电了,因为电池价格贵,最便宜的就是220市电了,除非有电池自己玩玩的或者不通市电的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算一下成本:
按8小时工作计算,电瓶需要16Ah以上;

是我算错了。

网友:
这个只能折腾着玩,论经济性肯定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算一下成本:
按8小时工作计算,电瓶需要16Ah以上;

这种按最优化算,应该是不行的.
电瓶最起码要40ah,每天充电时间不可能有8小时直射的.能有3-4小时就不错了.电池板要2-3块.
电池要200,太阳能板要150,MPPT 50.
大概要400,加上零碎,500大洋.

白天0.5元,晚上0.35元,你自己算算多久回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按最优化算,应该是不行的.
电瓶最起码要40ah,每天充电时间不可能有8小时直射的.能有3-4小时就不错了. ...

嗯嗯。说得对

网友:
你们都算的太大了,如果是无刷的风扇,最小档才1瓦多,用两节26650就能工作至少一天一夜

网友:
3-5年,电池板老化,电瓶老化,又要重新投资.
折本买卖

网友:
光伏储能就是一部分能源利用,企事业有钱投资是可以搞的,个人的就当兴趣爱好,发的那点电,算到什么上都不划算。

网友:
不在乎钱的话,这样用没问题,在乎钱的话,这一套在深山老林或者荒海野岛上用最合适了,比拉电线便宜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