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照论坛的图纸做个电子负载,,324到了,完工,上整体图

楼主(2023-03-10):
配件是东拆西挪的,lm324找不到,买了还没到货,所以还不知道好了没,做成这个样子都花了一个下午,测试好才给它安个家,留个纪念

网友:
湊件太麻烦了…撸了个成品板子…

网友A:
散热应该效果不好。。。

网友:
这东西功率全靠散热器,散热不好容易炸管

网友B:
制作完成,放旮旯吃灰   鉴定完毕

网友:
布局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应该效果不好。。。

散热还不够大吗?热量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完成,放旮旯吃灰   鉴定完毕

好像是用处不大,可调电源也是自己做的.经常拿来充手电钻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散热还不够大吗?热量感人?

很大,很大,非常大。。。。。。。像你这个散热,撑死有50w(非风冷)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大,很大,非常大。。。。。。。像你这个散热,撑死有50w(非风冷)就不错了 ...

有风扇噢

网友C:
功率管限制了实际的功率释放,强制风冷,也到不了130W的,而且还有可能因为功率管内阻不一导致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管限制了实际的功率释放,强制风冷,也到不了130W的,而且还有可能因为功率管内阻不一导致炸管 ...

功率管在电动车控制器拆下来的.经过时间洗礼的.应该会好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管在电动车控制器拆下来的.经过时间洗礼的.应该会好一点点

这种管子,一般是80V80A的,功率并不是很大,主要是看温升与散热面积

网友D:
功率管用的什么型号啊?

网友E:
买个联想品牌机主板上自带的那种四方形的cpu散热器,带风扇的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管用的什么型号啊?

ssf7509 12管控制器拆了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联想品牌机主板上自带的那种四方形的cpu散热器,带风扇的好一点

就是以前754 CPU上面的原装散热,很厚实,带风扇

网友:
业余使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应该加一个风扇,散热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