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微型电磨铜轴怎么拆

楼主(2023-03-10):
      之前买的微型电磨坏了,接电打颤基本不转,大概是电机出问题了吧。前些天跟风买了5.9元的科麦斯,还想充分利用现有的磨具头什么的。可是到手发现之前的TOOME铜芯夹头是4.8mm的,科麦斯是4.3MM,之前买的好多配件没法用,再说科麦斯劲小不能调速确实影响使用。
    这样还得想办法维修之前的电磨,问题是电机和铜轴怎么分离我试了好久就是拔不出来,大家给点建议,尽量是不花钱的办法,拉马我是暂时没考虑买的,有技巧的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
拆不出的,是强压进去的

网友A:
防风打火机烧呗,烧一下就容易拔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风打火机烧呗,烧一下就容易拔下来了。

我试试,我微型钻头打孔多一点,怕影响同心度没敢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时候你就该有个ZVS加热装置了……

网友:
拉马拉出来

网友:
直接拆电机后面的盖子看看是不是电刷坏了,也许还能抢救一下

网友:
2个小尖嘴钳慢慢撬开,同心度可以调回去,用记号笔在低速测试转轴画线,花露水和棉签擦除,仔细轻敲调回。

网友:
能装不能拆

网友:
用螺丝刀之类的工具从缝隙那里撬。最好铜套加热后再撬

网友:
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尖嘴钳撬了,或者加热试试。

网友B:
铜芯夹头是4.8mm和4.3的换一下不就好了,还去拆

网友:
我劝你别拆
因为拆了装回去就不同心了
你说的那种铜套,pdd上买一套十个也就三五块钱包邮

网友:
不是有个小洞嘛,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小紧定螺钉。我买的是这样的。

网友:
换电机碳刷可能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芯夹头是4.8mm和4.3的换一下不就好了,还去拆

尾径不一样,得换连接轴,拆不下来,长度还不一样

网友:
再鲁一个美奈特是4.8的

网友:
应该是硬干进去滴

网友:
买个同型号的电机换电刷。

网友:
铜套是冷压进去的,必须加热以后用尖嘴钳夹住电机轴,再用一字起撬尖嘴钳夹住电机轴的部位,应该就可以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