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随手泡拆解

楼主(2023-03-10):
随手泡拆解

水倒多了,怕进水,拆开看下

网友A:
中心上水? 水电距离太近,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心上水? 水电距离太近,危险

确实,万一管路出点问题……

网友B:
漏水就麻烦了,厂家怎么设计的

网友:
这个一般不怕水,里边有水流通道

网友:
比上口那种卫生点

网友:
还行,问题不大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电磁炉式的烧水壶。

网友:
这知名的企业也做种产品,太不安全了

网友C:
看不明白这种中心上水是怎么实现的?难倒是专用的水壶?

网友:
这种中心上水的有种不安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上水? 水电距离太近,危险

是有点担心,所以拆开看看。交代孩子小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水就麻烦了,厂家怎么设计的

买时是没有考虑清楚,确实有点担心,只能小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这种中心上水是怎么实现的?难倒是专用的水壶?

是的,在中间上水,要放到位置,才能正常开启,水从手把里面出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在中间上水,要放到位置,才能正常开启,水从手把里面出水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要倒过来扣在水壶上面烧水呢,这样的话,水壶和底座水管连接的密封性不知道怎么保证的,如果连接不好容易漏水

网友:
这小还能调温,不错,注意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要倒过来扣在水壶上面烧水呢,这样的话,水壶和底座水管连接的密封性不知道怎么保 ...

目前使用没有问题,必须放到位置机器才能上水,不然报警。主要是泡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