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1200M的双频无线网卡

楼主(2023-03-10):
前段时间下载游戏,游戏是放百度网盘里的。百度网盘大家都知道,没有会员下载游戏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买了百度会员。千兆宽带下载速度挺快,基本上能到六七十M每秒,下载了几次发现有个问题,就是高速下载一段时间之后电脑直接断网,需要重启或者把网络适配器禁用一下重连才行。一开始以为是电脑网卡出问题了,但是用手指摸了摸网卡,下载的时候也不烫的。后来从知乎上发现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百度网盘导致电脑断网。所以我就想买个无线网卡试试,但是下载速度太低的没必要买,就买了个双频的号称1300M的,要是带宽跑满的话也能达到五六十M吧。价格不高,只有20出头。拆开看看吧

双天线吧,背面是散热孔

主芯片是MT7612U,支持USB3.0

MT7216的参数

背面有一颗芯片25Q64CSIG,应该是存储芯片。因为这网卡插电脑上会出现一个CD驱动器,里面有网卡驱动。

在在公司测试了一下,百兆光纤跑满没一点问题。但是有的电脑不支持。插上报错。大概是系统问题,我按照百度的方法也没有解决。

由于这周一直没回家,所以没有测试,等回家测试一下再反馈吧
然后我还买了个PCIE的远程开机卡,为了方便在公司的时候可以远程操作家里的电脑下载之类的
这个PCIe远程开机卡看着很简单,主要就是一个ESP8266的无线模块。还有两颗PC817.看了下针脚定义,应该就是用了PCIE的3.3V供电。

这个也等测试过了再来汇报

网友:
集成度很高

网友A:
远程卡是不是类似网卡唤醒的开机方式?

网友B:
这种网卡1300m是算上全频段的情况下,单5g只能跑866兆,还是你路由器很好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卡是不是类似网卡唤醒的开机方式?

这种应该是控制开机按钮

网友:
不错了~两天线都是真的!

网友C:
看资料支持866M,能跑866M的已经很好了!!!
实际中各种原因都跑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远程卡是不是类似网卡唤醒的开机方式?

应该不是 这是串进开机线的,模仿物理开机,走pci-e应该是pci上有长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卡是不是类似网卡唤醒的开机方式?

原理不一样吧,这个开机卡唤醒就是通过这个开机卡短接开机针,等于远程按下开机按钮,等于是一个外置的遥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网卡1300m是算上全频段的情况下,单5g只能跑866兆,还是你路由器很好的情况下 ...

这个速率够用了,正常连接估计速率也就600m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资料支持866M,能跑866M的已经很好了!!!
实际中各种原因都跑不到 ...

今晚上我跑一下千兆宽带试试,我觉得应该能跑满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 这是串进开机线的,模仿物理开机,走pci-e应该是pci上有长电

正解,就是用了pcie的3,3v电压,所以用个USB充电器改下电压外置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感觉能给kaliLinux用

网友:
求上车连接

网友E:
还在用150M的2.4G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在用150M的2.4G网卡

买个吧,才二十块钱

楼主:
这个没有车啊,直接淘宝买的,搜索无线网卡,品牌不一样,东西都一样的。我买的那家叫朔尊

网友F:
这玩意对标的级别好像就和rtk8822U对等.之前我拆过一个ezcast.
无线参数上几乎一样,支持两个频段,和低功耗蓝牙4.1.

这个做工不错,还多个flash吧,螃蟹的就是简单粗暴,不用额外的驱动兼容还蛮高.
另外就是我拆那个螃蟹的网卡明显是基于学习板改的,rtk出场的芯片好像还带着一块有脚的pcb,所以板子有点像你的那块远程开机的设备.

这块明显板子是专门的工业设计,而不是直接加mod式的设备,所以感觉这个设备更好一些.
另外无线除了两通,mtk的设备总是比rtk看起来高端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对标的级别好像就和rtk8822U对等.之前我拆过一个ezcast.
无线参数上几乎一样,支持两个频段,和低功耗 ...

你说的那种是邮票板模块,是量产板的一种,目的方便外形二次设计,不是开发版,螃蟹的开发版有很多串口 JTAG调试口 驻波调试口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