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三种抄板方法,让您根据已有机械结构画PCB板

楼主(2023-03-10):
【晚间更新:两种方法更新为3种方法了,感谢POSY兄@2545889167提示的思路
用彩色丝印功能果然可以,不过需要PRO版才行。如下面第三种方法的图片所示。

最近搞点小制作,需要重新LAY一块板子。

需要对应的孔位,对应的零件能对上原来的外壳。
板子是这样的。首先当然是要扫描仪伺候啦。

可能有的友好的朋友要喷我了,你这不是CHAO板吗?
非也,我是要把一个收音机改一下,用原来的外壳。
板子不抄,只是用原来的孔位。好,废话少说。下面开始第一种方法:

直接导入图片,像这样:

黑乎乎的,红彤彤的,一大块浆糊。咋办?

别慌,待我到小画家里面修改一下

再导入

好像还是不行呢。。。

别慌,再想想办法:

像这样抠一下,还是在小画家里面抠:

好像可以了呢,哈哈:

但是尺寸不对耶。。。别慌,向一休哥求救!

我查一下实际尺寸是多少,

当初扫描的时候测量了,顺便写在文件名里面了

好,再调整一下:
在这个地方删除并输入实际长度173.85

可是,长度对了,宽度又不对了,这可咋办?
可能又有人喷:你是认真的吗?

别慌,这个和当初扫描出来的长宽比例有关,
我画根线测量一下:

为方便观看,先把红色浆糊调成黄色浆糊:

头尾画一根外框线条173.85

长度对了,宽度也画一根47.1的, 但是稍微短了些,我微调到47.5;
所以说想要提高精度,素材尽量不要用手机,用扫描仪失真会低一些。

然后把外框移动一下。使其完全对准黄色浆糊。

好,下面把黄色浆糊和外框移动到原点:

(其实不移也行,但是会造成后面孔的位置尺寸等不够直观)
顺便调成白色浆糊了(文本层)

全选并剪切下来

选择左下方的点

移动到原点,注意看右边的数据0,0,

预防软件对原点的吸附不够强烈产生错误。

锁定,这些就是后面工作的基准了:

然后就是在上面画过孔或者是画孔了,画丝印辅助线也行:

放大来看是这样的,性感吧哈哈,不要想歪了哦。

好,想咋画就咋画呗:

您要是不喜欢文本层也可以换成别的层。

预览一下,是不是您想要的效果?

有的人说太复杂了,我不会小画家,我不想搞这么复杂。
那好吧,我介绍第二个办法,用IMAGEJ:

还是这块板:

打开这个几十M的精品软件IMAGEJ:

直接OPEN打开图片

调整比例

怎么调请看圈圈重点:

调好比例我们来测量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测量了:

这里面是一些上次别的项目的测量结果,可以删除的

大胆删除吧。DONT SAVE

不好意思,不是选第一个四方按钮,是要选第四个按钮、有根直线那个按钮直观一点,
测出来171点多,不对吧?

别慌,原来是图片不够饱满,绿色边缘和画布边缘不在一起,
可以进去图片编辑软件,把画布左右两边的小白边去除(注意是去除不是拉伸哦!),

得到新素材:

重新打开,可以留意到变成4098像素了:

再次输入SCALE比例,然后重新用直线测量工具一测量,173点72,基本一致了。

好找两个孔位中心测量一下,30,也对了。

这样一个个测量下来之后,自己手工搞一个草图,
就可以根据每个尺寸在LAYOUT软件里面画板子了。

还有的朋友说太难了,那好,用ProENGINEER吧,也可以像立创EDA那样搞,而且那个软件更强大更简单。
但是要画电路板的话,还得从PROE转DXF又转过来画板子的EDA,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

【晚间更新,感谢POSY兄提供思路,发现立创PRO版本可以实现,感觉和用PROE类似】
第三种方法如下:

先去设置打开这个秘技,

同样的导入图片

图片的比例,剪切白边等请参考上面的方法一方法二。

我把它设置成文本层了,然后随手画个顶层的丝印参考,
剪切黏贴到原点0,0请参考上面的方法一

好的,可以用立创PRO版画了,用起来速度比标准版慢一些,快捷键也不太一样。

预览一下。其他后面的步骤大家应该都会了:)

有兄弟说还是想用标准版画板,那么可以这样,
先在PRO版定位画参考,输出DXF,
然后再去标准版输入DXF,

如以上图片所示。

P.S.无论用什么办法,搞完之后可以按照1比1打印出来和实物对一下,验证一下。
祝各位大大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谢谢光临!

网友:
不是异形板而且孔位也不多直接拿尺子量着画都比你这方法快了吧

网友:
方法不 错,比挨个测量省不少时间,孔位还准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两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适合我耶

网友:
我用CAD 转DWF文件搞过!

网友:
很详细的介绍,感谢楼主。
有个小小的想法,嘉立创的eda不是支持彩色丝印的吗,直接把图片导入到彩色丝印层就行了

网友:
前排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太帅了,支持一个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谢谢分享。

网友:
抄板也是门产业,还有拿X光机抄芯片的。。。

网友:
有两个局限,1需要空板;2需要扫描仪。一般情况得到的输入都是PCBA而不是空板,假设这时候你有扫描仪,那么你就需要衡量拆板速度快,还是去测绘这个PCBA快了。

我以前工作会用到这个,我都是把PCBA的3D图测绘出来,只画轮廓和孔位、按键位、屏幕位就好,这样顺便会得到限高,然后导出DXF。如果遇到不规则轮廓,楼主这个扫描图确实是有优势的,可以丢进去AI抠出来矢量路径,然后输出DXF,原则就是能描出来就描,不然后期去吸附太不方便

网友:
设计和打板都漂亮,学习了。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A:
太复杂了,扫描后丢到cad里面照着画孔和外框,最后dxf导入eda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门外汉太难了些,只能满怀期待进来,失望透顶出去。。。。

网友:
有多了2种抄板的方法,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扫描后丢到cad里面照着画孔和外框,最后dxf导入eda

你这个办法好,简单。

网友:
学习收藏了,今天太累了。改天有空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