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相 有3相, 125A的3p断路器,最多是功率多少瓦

楼主(2023-03-10):
额,如题。想换150A的,结果那个地方的太窄了。。。只能125A了。。

A设备这种实际就是6个3500的(应该还有虚标达不到3500)装在一起吧!

他跟C设备一样,可以2种接法。

用电器
A3500*6(估计有虚标)220/380 通380接的
B8000*1 380V接的
C9000*2   220/380通 380V接的
D5000*1 220V接的,
还有其它。。。。
6000常规吧。
A跟B不会同时开。
C的话,18K大部分情况估计6K 。

最后一个图是设备A.的380V接法。。。
就是220V并一起而已。。

网友A:
这线接的……………………你确认只是断路器的问题?

网友:
空开是按电流算的,三相380V时电流/1.5就是功率近似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接的……………………你确认只是断路器的问题?

国家电网的人接的(蓝色)。。。
水平真不行,对吧!

网友B:
这么细的线你要125a?别想了,断路器必须得和电线匹配才能有效,不然你是嫌烧起来的太慢是吧,125a起码要35平方的线才能安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细的线你要125a?别想了,断路器必须得和电线匹配才能有效,不然你是嫌烧起来的太慢是吧,125a起码要35 ...

你要是真的想要150a不如不要断路器,上面和下面直接连起来,反正断路器也不会起作用

网友:
家用的话63A就很大了

网友C:
原来的开关不是40A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开关不是40A的嘛!

原来的太小了,,

网友D:
输出线看着就4~6平方,40A合适的。。。最多换63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太小了,,

最多换成63A的吧。不会是输出端的用电器超载或者有故障存在吧?

网友E:
问题不是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多换成63A的吧。不会是输出端的用电器超载或者有故障存在吧?

用电器
A3500*6(估计有虚标)
B8000*1
C9000*2
D5000*1
还有其它。。。。
6000常规吧。
A跟B不会同时开。
C的话,18K大部分情况估计6K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线看着就4~6平方,40A合适的。。。最多换63A

重新拉了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细的线你要125a?别想了,断路器必须得和电线匹配才能有效,不然你是嫌烧起来的太慢是吧,125a起码要35 ...

重新拉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不是一点点

~~~蓝色的国家电网的估计为了防止客户评分,才拉的16平的线,之前才10

网友F(2023-04-20):
这蓝色的线不太行吧  怎么也得压端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蓝色的线不太行吧  怎么也得压端子啊

很多貌似官方人员,水平真不咋的。。。
宽带的装维很多可能不如你我
这个国家电网的,同样不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