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一个12v 2A的显示器电源,使之重获新生

楼主(2023-03-10):
手头放了很久的显示器电源,12v2A的,因为故障导致显示器一闪一闪的,一开始还以为是显示器坏了,为此少不了一阵倒腾,直到换了一个新的驱动板还是一样的故障才发现是电源搞的鬼,初步分析是输出端滤波电容故障引起的,为此今天来给它做个核酸,看看还有没有维修价值。暴力打开,用小锤沿着边缘一阵敲,然后用螺丝刀硬生生撬开它的头盖骨,哈哈,还好不是太复杂,一眼就可以看到是电容鼓包了,果断换掉。仔细一想,两个电容挨在一起,一个鼓包了,另一个难保不会出事,稳一点,都换了,省心,又可以再战几年了,至此维修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绿的那个应该上固态电容。

不过这电源架构不符合我的要求,一般是不会用它的。

网友:
换的拆机日化?

网友:
这显示器才24瓦啊。。。。

网友:
缝缝补补再战三年

网友:
这种电源发热特别厉害,高压电容也容易失去容量。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A:
看这个电源就知道显示器不咋地。。。。,换了吧哥们,现在显示器好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电源就知道显示器不咋地。。。。,换了吧哥们,现在显示器好便宜的 ...

这电源不是原装美格显示器的

网友:
一般显示器功耗20w左右

网友:
电源12V2A太小了,我的24寸的用12V3A感觉挺热的有点不放心。

网友:
电源还是应该买个功率大点的,不要让他满负荷工作,负荷大发热大,寿命就短了

网友:
看这个稳压电源做工应该不怎么样,凑合用可以

网友B:
第一次看到显示器还需要这种电源转换头,不都是220V直接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显示器还需要这种电源转换头,不都是220V直接接么

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例如我以前的17寸冠捷就是外置电源的,不过电源比他这个强十倍~~

至今正常服役中

网友:
12v2A带个路由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