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拆个德佰龙数显恒温热熔胶枪

楼主(2023-03-10):
TB买的,30元。

手感不错,很硬的那种工程塑料,外观做工不错。
看重其数显实时温度,加热功率大,不滴胶这几项优点。
缺点:电源线太细,估计手都能直接扯断。

拆开看看:

同时4块钱买了一平方米保温棉,无耐里面竟然没位置塞。
浪费了。
上次9.9元买的锂电热熔胶枪,这么小一把,都可以包棉。

看了下夕夕卖的胶条,大概以下几类:
       1、透明的,适合粘塑料,熔点低。
       2、透明黄色的,添加了树脂,粘性好,熔点也不高。
       3、茶色的,粘性最好的胶条,比黄色更粘。
       4、乳白色,粘性比透明黄差些,但加了阻燃剂,熔点高,适合粘电路板。
       5、不透明黄,熔点也比透明黄高一点,估计是乳白混黄色。
       6、黑色,粘性比透明好,比其他差,味道刺鼻,熔点又低,不推荐用。

除了乳白色的软化点是120度,其他的软化点是70~90度。
所以我们玩电子的只需要买茶色和乳白即可。

网友A:
看样子不错,给个建议,扳机那个塑料柱,找2.5MM钻头钻通,然后用个长的3MM螺丝拧上,相当于拧个穿心螺丝,这类型的胶枪其它不坏,基本就是扳机那塑料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不错,给个建议,扳机那个塑料柱,找2.5MM钻头钻通,然后用个长的3MM螺丝拧上,相当于拧个穿心螺丝, ...

谢谢,好建议啊。

可目前是全新啊,等我摸几天再插好不好?

网友:
谢谢分享!都总结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不错,给个建议,扳机那个塑料柱,找2.5MM钻头钻通,然后用个长的3MM螺丝拧上,相当于拧个穿心螺丝, ...

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
我当年买的40多,没有数显

网友:
不错,比¥9.9的胶枪好

网友:
这个30多狠可以咯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啊……

网友:
这就是个消耗品

网友:
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挺值的。几年前买了一把琢美940还没舍得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好建议啊。

可目前是全新啊,等我摸几天再插好不好?

那里坏了再改

网友B:
茶色的要买哪种材质?EVA还是聚酰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茶色的要买哪种材质?EVA还是聚酰胺?

EVA比较便宜,软化点大约70°C,聚酰胺软化点约90°C。有钱就买贵的。

网友:
哇,竟然还带数显,高大上了。看到过电驱动的,如果加数显一起估计就是胶枪的顶配了。
谢谢胶条总结,以后就买茶色的了,手头的透明很多,粘性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不错,给个建议,扳机那个塑料柱,找2.5MM钻头钻通,然后用个长的3MM螺丝拧上,相当于拧个穿心螺丝, ...

是不是可以用别的胶枪点胶在立柱周边,相当于加强支撑呢?

网友:
这价格看来很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