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门禁遥控器,330能否改433?

楼主(2023-03-10):
这是330的遥控器

这是433的遥控器

大佬看看能不是改,单独换晶振能搞定吗

网友A:
如果是2262系列貌似可以改,换了晶振还要更换一个电阻。
貌似你这个是可学习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晶振330直接换个433的试下看

网友:
直接换个433的试下

网友:
你这超频跨度有亿点点大,这小芯片估计难以承受。

网友:
何必呢,一套433又不贵

网友:
门是3的,4的能开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可学习的,记得同时按两个键就可以复制另外遥控器的按键

网友:
我试过单独换晶振没用,学习功能正常就是不开门。

网友:
我也想换呢,以前买错好几个错误频率的遥控器回来了。

网友:
换晶振,换匹配电路

网友:
应该是不行

楼主:
晶振已经买了
我先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262系列貌似可以改,换了晶振还要更换一个电阻。
貌似你这个是可学习的,就不清楚了 ...

怎么看出来是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出来是学习的?

24c02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出来是学习的?

单片机加存储的多数是拷贝型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已经买了
我先试试

应该是可以换的,高放兼容。  只是天线感容匹配,试试吧,可能距离比较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可学习的,记得同时按两个键就可以复制另外遥控器的按键

仔细看了一下,这两个都是对拷型的。

网友:
可以换了试试,对于发射部分330换433应该问题不大能正常工作,但对于超再生接收部分需要调整接收频率,由于工作频率提高了谐振线圈电感量需要减小,可以先近距离调接收线圈再慢慢拉开距离调整即可。

网友:
跟芯片无关  跟发射电路有关,我试过只换晶振部分遥控器能工作但距离很短,部分直接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