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带收音功能的索尼CD随身听D-NF400拆解

楼主(2023-03-10):
直接拆
貌似最后一张图的位置,可以改收音机制式

网友:
好东西  就是光盘不多了

网友:
哇,带收音功能的CD机少见

网友A:
有调频,估计没有中波,中波需要较长的天线。

网友B:
谢谢分享,多少钱买的?曾经想买个玩玩,想到手里没几张CD,就没下手

网友:
这种随身听带收音机机型的确不多了,其实就多了FM功能而已,电路板也不会增加多少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调频,估计没有中波,中波需要较长的天线。

看到中波磁棒天线了

网友:
带收音的CD机少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多少钱买的?曾经想买个玩玩,想到手里没几张CD,就没下手

58买的,买来有问题,电路有腐蚀,现在已经搞好了

网友:
带收音机的少见

网友:
当年的土豪用品,当年省吃检用,才买得起国产的,每天探试,很爱惜。配套耳机,那个音质就叫好

网友:
正品,很养眼,有中波,

网友:
带中波收音功能的CD机少见。

网友:
索尼大法,做工一如既往的好

网友:
不错,索尼的,好货。

网友:
话说这玩意儿电压越低,音质越不如原来的9V、6V或12V 的便携CD

但是,当年这类产品电压越低越贵,怪哉

网友:
当年这东西可不便宜,做工很不错

网友:
不错,带收音机的CD貌似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