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抄作业改美耐特定速小电磨为变速

楼主(2023-03-10):
看到大家在薅这个定速小电磨,我也凑热闹薅了一把,我是赶了末班车1.59元的红包抵扣后付了4.21元。
买之前就计划自己打板改成变速,后来看到大佬qrut的改装教程,看过后觉得就照他的方法改这样省时省力,也不用动脑筋了。

在此要感谢大佬qrut的分享!

电磨到手后拆开量了下里面的空间,然后按尺寸买调速控制模块。
本来也想买大佬qrut一样的控制模块,但那个模块还要改尺寸有点麻烦。

就没买另外找,花了点时间找到一款板子尺寸不用改的模块。

两天等待后模块到手就开始改

介绍说是最大电流有5A

板子6元,红包加金币抵扣,实付4.22

电路与大佬qrut的一样,就是没了LED指示灯

模块刚好能放进,连固定孔都对得上

原本想不把电位器拆下来,直接就这样固定,
但是模块的长度超了,电位器旋钮超出原来电磨电源开关窗口,
就是换柄最短的电位器还是超,没办法还是要拆。

拿出屯的电位器旋钮改造电位器,
把旋钮里面的塑料件取出

尺寸15x17mm
直径15mm的旋钮有点小,不好旋容易打滑,换用17mm的话会好用很多,
本来想重新买17x14的旋钮,最后没买

由于尖嘴钳口不够尖,只能夹住里面的塑料件一点点,
里面的塑料件拽不出来,然后用热风枪加热才拽出来。
拽出来后一看外表是光滑的,这样根本就旋不动,
想来想去还是用不改的旋钮

下一步改造的地方是放电位器旋钮的位置以及旋钮的窗口
两侧的螺丝柱需要完全去除,旋钮的窗口要加宽,
加宽用锉刀锉

旋钮的位置改造好后用,接下来是把电位器用AB胶固定,涂胶的地方与电位器外壳用电磨打毛,便于胶水粘结更牢靠,
打磨完用酒精擦一遍,把上面的碎屑清除干净,

开始安装电位器,先用热熔胶把电位器固定不要让它移位。
然后用AB胶粘电位器,
我这个胶用的比较多发泡了,胶多了就会发泡

电位器改造完成接下来,固定控制模块,

控制模块用热熔胶就可以,这样方便以后拆修

接线端子最后还是要拆掉,会顶到电位器,不然壳子合不上

控制模块固定好后把线接上

最后剩下加装LED指示灯,用3M的减震垫做一个导光板,

导光板固定在电位器旋钮的顶上

LED装在另一边,这样壳子子合上后LED的光就直照在导光板上,在外面才能看到最亮的光。

LED接在电机电源上

接好线试机,

开关未开LED熄灭状态

开关打开电机未转时LED状态
LED刚刚点亮

电机半速运行时LED状态

电机全速运行时LED状态

与同品牌变速款对比一下身材,
腰身比变速款大了一圈。

最后贴上改造完毕试机效果视频

改造完!

网友A:
楼主有两把刷子,可视频上只看见一把!

网友B:
有没有可切换正反向的模块?

网友C:
居然还能塞进去,我还打算在外面搞个小盒子呢

网友D:
既然有变速款  拆开看看变速款什么方案吧
嘉力创打样免费
哪位大佬打个板
实现免破拆调速?

网友E:
这么做的话还不如直接挖洞印出来,,开了口,很容易进灰的。

网友:
我买的这款不知道尺寸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变速款  拆开看看变速款什么方案吧
嘉力创打样免费
哪位大佬打个板

这个定速款看壳子是有装调速板的位置,变速款方案可能也就是与调速模块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切换正反向的模块?

不知道,其实我也想过有没有正反转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做的话还不如直接挖洞印出来,,开了口,很容易进灰的。

就是原厂的变速款,也照样会进灰,只是比改造的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能塞进去,我还打算在外面搞个小盒子呢

外置的不好用

网友:
手艺不 错,小电磨改调速身价翻倍,4.21+4.22

网友:
喜欢那变速款的样式

网友:
看到网上有带正反转的调速板,就是价格上去了。

网友:
楼主有两把刷子

羊毛都搞成毛衣了

网友:
我觉得现在最容易出问题的可能就是这个轴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两把刷子,可视频上只看见一把!

那应该说楼主有一把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其实我也想过有没有正反转的模块

这种电磨机正反转没啥用,钻夹头反转工作时锁紧螺母会松。如果是大功率三爪夹头的正反转还是可行的。

网友:
哈哈后排围观交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应该说楼主有一把刷子

是不是少了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