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台飞利浦MC230微型音响主机

楼主(2023-03-10):
闲着没事,将朋友送的一台小音响拆来看看,型号是MC-230/15

很新的机器

背面

背面输入输出接口

拆开后的后盖

前面的主电路板及其它各种小电路板

液晶显示屏

CD激光头

主控芯片,飞利浦8位单片机

主板全貌

输入输出切换芯片

功放芯片TFA9842

这个应该是CD控制及解码

这是FM、AM收音芯片

这台机好像是15年额产品了,外观挺漂亮,音质也不错,,,
海鲜市场有不少在卖,但全新的不多
附上网上找的使用和服务手册:

网友:
看到熟悉的马牌商标了,用料不错

网友:
声音怎么样?好听吗?

网友:
这做工很一般,不知道音质咋样?

网友:
造型很时尚

网友:
这个确实很微型

网友A:
以为自带喇叭,做工尚可

网友:
音质怎么样?

网友:
感觉做工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自带喇叭,做工尚可

有音箱,没拆音箱

网友:
机子很新,工艺不足。

网友:
可怜的单面板,这个是低成本的设计啊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现在不读cd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现在不读cd了。

换个光头还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光头还可以再战几年。

现在也不听cd碟了改听电脑无损音乐了。

网友:
这玩意外观不重要,音质好才行

网友:
这类音响变压器越大声音越好,看到这鸡蛋大小的变压器,绝对怀疑它的音质

当年也不便宜

网友:
这是什么光盘啊?DVD?

网友:
什么型号的光头?

网友:
前几天看到了个LG,后面有音箱输出,拆出来好像有个蓝牙模块似的,但自己蓝牙搜不到,后机拆出来是ST的数字功放IC,好像说几百瓦的功率,看到电源是开关电源感觉没什么好料就扔回去了,主要是那个功放IC好像要什么输入数字信号还是什么的,自己没能力就扔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