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安泰信852D焊台

楼主(2023-03-10):
气泵上电动作一下后就不工作了,经拆机测试,气泵单独通电可正常运行,故怀疑控制气泵的可控硅损坏,型号为BTB04600A。但购物平台搜不到此型号,请坛友推荐可代替可控硅。

网友A:
真是可控硅坏了的话,也应该能测出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可控硅坏了的话,也应该能测出来哈.

没把拆板子拆下来,但是目前想到的可能是可控硅,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器件坏的可能

网友:
淘宝一大堆。

网友B:
焊台气泵干嘛用的?

楼主:
主要是搜不到BTB04600A的参数 不太确定是否SL型号可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台气泵干嘛用的?

新来的?快跑论坛有毒

网友:
一个焊台气泵的电机导通可控硅4A就行。没大电流。哪么小的泵子。不一定是可控硅坏。

网友:
正品可控硅不好买

网友:
可控硅损坏要么直通短路,要么开路,上电能动作一下估计是哪里保护了,查查电路其它部分看看。

网友:
可控硅淘宝大把多型号可以代替。

网友:
同意11楼的意见,如果可控硅坏了,要么气泵不启动,要么气泵启动不停止,现在的现象应该是可控硅没坏,建议查查控制电路。

网友:
能动一下,不像可控硅坏

网友:
建议万能表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地方有短路了
开一下就停可能是短路导致PPTC断电了

网友:
牛逼哈,啥资料都有。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不一定坏 得测一下控制极信号情况

网友:
这儿的可硅硅要求不高吧,随便找一个体积一样的换上就可以。

网友:
需要拆下测量到底是什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