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中兴2400(4.3)中,IRFBF30管子与P3NK90Z能不能代换使用?

楼主(2023-03-10):
昨天在检查炸机的中兴2400(4.3)电源的时候,发现辅助电源部分的R38、R30电阻烧坏、VD36稳压二极管击穿、VT5的管子也击穿,

看到老站一篇维修贴,提示VT5是IRFBF30管子,我直接没看自己板子上的丝印就淘宝购买了IRFBF30,谁知拆机发现,我的VT5是P3NK90Z型号的,估计是中兴后期生产的,63v的输出滤波电容也只有2个,

就想问问各位大神们,这2种型号的管子能代换使用不?

还有,原机的VD36是1W的18v稳压二极管,我目前手里只有1/2W的18v稳压二极管,能直接替换不?

网友A(2023-08-23):
1/2瓦的还是别换最好,如果电源工作在某一状态下,需要那个二极管提供较大的电流的话,你那个就烧了,烧了有可能后面会烧一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瓦的还是别换最好,如果电源工作在某一状态下,需要那个二极管提供较大的电流的话,你那个就烧了,烧了 ...

后来换了1W的了,电源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