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hp鼠标

楼主(2023-03-10):
拆一个老旧十几年的HP原装的鼠标,这是正面外观底部外观拆开螺丝上面的部分,制造商是罗技的。底部主板。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激光的滚轮传感器,进度很好,不像那种电阻是的滚轮容易换

网友:
微动开关不行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连击了

网友:
罗技代工的光栅  以前的东西是用料足啊

网友A:
不错,还是光栅的,还有这个牌子的微动罗技的也用。

网友:
怎么现在一提到HP、现代之类的老想到是山寨货。。。。。

网友:
光栈的,好评!!!

-=-=-=-=-=-=-

网友:
正品,很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是光栅的,还有这个牌子的微动罗技的也用。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罗技代工,贴牌hp

网友:
就是罗技代工的标准罗技鼠标,带光栅的。同时代的还有DELL及联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罗技代工,贴牌hp

不是可能的问题,里边到处是罗技标,一点HP的影子都没有

网友:
原来用过的飘过

网友:
光栅轮比编码器的强。

楼主:
应该说就是罗技鼠标,hp贴牌,同样的联想也有贴牌的,里面东西一样

网友:
这种鼠标贼耐用

网友:
hp鼠标,罗技代工,还是光电滚轮

网友:
不错,还是光栅的

网友:
这个罗技也是,专坑自己的牌子,我也有一个罗技代工的DELL鼠标,用的光栅轮,而我买的100多元原装的罗技鼠标,是使用的编码器的滚轮,1年多就乱滚了,害得我拆开维修滚轮。

网友:
光电滚轮好评,微动开关易出问题,寿命短。

网友:
这是罗技的旋貂,代工的

网友:
鼠标就是个消耗品,不是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