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3111双贴mlcU盘,测速正常,实际拷文件很慢

楼主(2023-03-10):
现在笔记本usb A口稀缺,就想diy个双头的固态U盘玩玩。用的是PS3111的双头U盘板,桥接是asm235,双贴英特尔的29F02T2AOCMG。
跑cdm测速是正常的,读400写350左右

但是实际在windows下拖大文件速度忽高忽低,平均速度也只有100多

读取倒是正常的400+左右
之前用as2258单贴这个颗粒的时候,windows拖文件也有290m左右

是ps3111的固件问题,还是16ce吃太满了,还是单纯的windows问题?

另外,asm235比asm1153e烫多了,可惜双头只能asm235

网友A:
个人所见,PS3111贴L06B(特别是8CE的闪存)不是很好,贴B16,17我觉得不错。L06B只有贴2258H最优

网友:
是不是固态对拷啊

网友:
探路  总结   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所见,PS3111贴L06B(特别是8CE的闪存)不是很好,贴B16,17我觉得不错。L06B只有贴2258H最优 ...

04t2aocth1掉速,无解。。。。。。这个是8ce的B17颗粒

网友:
明显是机械--固态对拷

网友:
赌神说是明显是机械--固态对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