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光猫,不懂配置,请各位帮看看

楼主(2023-03-10):
(图片)

网友A:
这个不错 很有料 ……

网友B:
设置光猫的时候记得先备份

网友C:
这货不是自动会下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 很有料 ……

什么配置的,内存是多少,储存是多少MB  CPU压住了,用电吹风吹不下来,所以没有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不是自动会下发的吗?

下发什么?密码? 你改服务器地址就不会下发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光猫的时候记得先备份

用手机拍下了

网友D:
很久以前接触过光猫,据说,直接在家里装机是不能使用,必须去运营商处注册还是怎么着?

网友E:
双频全千兆口的光猫性能应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以前接触过光猫,据说,直接在家里装机是不能使用,必须去运营商处注册还是怎么着? ...

注册是不能的,只能改成原来的参数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频全千兆口的光猫性能应该还不错

刚查了 TC58CVG1S3H  是256MB       K4B4G1646E-BCNB三星DDR3内存芯片512M

网友F:
光猫有一个LOID,从原光猫里抄出来,填到新光猫里面,就能自动注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光猫有一个LOID,从原光猫里抄出来,填到新光猫里面,就能自动注册了

MAC地址如果没有入过运营商的库,就不能注册。

网友H:
电信联通记录LOID与VLAN ID ,拨号MAC地址 换猫后填入即可
O5状态表示已经与OLT握手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G:
MAC地址如果没有入过运营商的库,就不能注册。

很少有绑定设备MAC的,起码我们湖北联通就没有。如果有,找网络运维能给解绑后重新注册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不是自动会下发的吗?

修改IMTS 服务器 超级密码就不用重启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信联通记录LOID与VLAN ID ,拨号MAC地址 换猫后填入即可
O5状态表示已经与OLT握手成功 ...

还要改设备标识码吧? 我修改后,ITMS 又改,密码就不会再变了